请问:电位器上写:M50KΩA是A型吗,可用B型代换吗

楼主(2020-11-29):
如题,请问:M50KΩA是A型吗,可用B型代换吗

网友:
可以将就用,如果用于音量控制的话,只是手感不太一样而已。

网友:
今天我还发现有C型的电位器,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A:
音响电位器A型、B型、C型的区别,以下分别是电位器三种类型的详解:
A型为指数式:
1、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小。
2、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阻值按旋转角依指数关系变化,普遍用在音量控制电路中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的音量控制器。
3、因为人的听觉对声音的强弱,是依指数关系变化的,若调制音量随电阻阻值指数变化,这样人耳听到的声音就感觉平稳舒适。所以这种电位器适用于音响电路的音调控制电路。
B型直线式电位器:
1、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均匀,单位长度的阻值大致相等,电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直线关系,多用于分压;
2、阻值按旋转角度均匀变化,适合于分压、单调等方面调节作用。一般电位器的线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C型为对数式:
1、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大。
2、阻值按旋转角度依对数关系变化,这种型式电位器多用在仪表当中,也适用于音调控制电路,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小。
3、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大致和声音功率的对数成直线关系,即声音从小加大时,人耳感觉很灵敏,但大到某一值后,即使声音功率有了较大的增加,人耳却感觉变化不大。可见对数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比较符合人耳听觉的特点,因此在收音机、电视机等音量控制电路中,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
特别注意:
如果对调节要求不高,还是可以替换,但还是要看应用场合。

这些数据也是针对生产厂商有用,对于个别维修,就如二楼所说,仅仅手感不同而已,自己熟悉了使用一样

网友:
国内的阻值变化特性

ALPS的则用1B, 3B, 15A, 15C区分

网友B:
以前电位器对数型是D、指数型是Z、线性是X,拼音字母很好记,现在倒搞脑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响电位器A型、B型、C型的区别,以下分别是电位器三种类型的详解:
A型为指数式:
1、指数式(反转对数式 ...

我怎么好像记得指数型是刚开始旋转的时候变化小,往后变化大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关注

网友(2021-05-08):
比如2组信号功率同为1毫瓦,1组信号电压是2V,另外1组信号电压是20V,那么这个20V的就是阻抗高。
信号阻抗高就是信号电压高信号电流小,在这里应该使用大K数的电位器如果使用小K数的电位器信号电压会被拉低很多会造成失真。
信号阻抗低就是信号电压低信号电流大,在这里应该使用小K数的电位器如果使用大K数的电位器信号低电压通过大K数的电阻会造成失真。

电位器在微弱信号的地方用大K数的,在强信号的地方用小K数的。换了电位器后扭多大的角度会多大的声音跟电位器是多大K数关系不大,跟电位器的分压比有关,跟A型或者B型关系大。调节音量应该用A型的。

一个电位器的调节旋转角度为300度的话,把300度分成20等分就是15度。
A型:前面几个等分阻值变化不大为小调节区,随着扭转角的加大每一等分的阻值变化幅度也随着加大,适应人的耳朵等响感知度。

B型:扭转角每个等分阻值一样。50K的电位器除于20等分,每个等分阻值变化是2.5K一般用到音调,硬要用到音量的话表现为电位器旋转一小点就很大声音。

C型:正好跟A型反过来。

网友:
尽量用A型代换,用B型音量关不死,并且音量不平滑,动态受限。B型要比A型便宜很多,制造工艺简单些。

网友:
木宝上木鱼上JS经常鱼目混珠,B型当A型来卖,良心大大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电位器对数型是D、指数型是Z、线性是X,拼音字母很好记,现在倒搞脑子了

A=z,B=x,c=D,都是约等于,实际还有很多混合型,但基本型就这三种。听阿尔贝斯电位器专家讲解分类更简洁,说只有两种:1.抛物线形2.直线型。实际A和C都属于抛物线形,一个上抛,一个下抛。抛物的速度不同有衍生出很多派生系列。

网友:
抛物线的斜率就是电阻与转角的变化的函数图型。A类用于传统音量控制,B类用于调压,分压器(也可用于电子直流音量控制,),传感器等。c类用于音调,对比度,函数补偿等领域。百度百科好多介绍是错误的,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