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8颗MOS管全炸,难道一颗管子1.5A电流都不行

楼主(2020-11-29):
       自己网上找图做了个8管600W的电子负载,用100V170A的管子。做好后1小时测试12V30A恒流没问题,功率是360W,管子加散热器和风扇稳定120度。过几天用55V10A电流不到5分钟时间,8颗管子和水泥采样电阻全部炸了。
       我看咸鱼相同的电路板子都宣称8管600W,管子是200V30A的IRFP250,电流比我的小这么多,为什么能到600W呢?散热器风扇做温控70度开启,风扇都没启动就炸了,说明管子内部温度还没有来得及传导出来就高温烧坏了。
       我把坏的管子砸开看芯片,比IRFP250还大啊,没道理不能到600W,难道是电路有问题?但为什么测试12V30A的时候又能正常
使用呢?如果是散热器不够大,12V30A360W和55V10A550W功率没加大多少,至少温度会慢慢升高吧,风扇会启动。

补充内容 (2020-11-30 22:49):
纠正一下,不是散热器120度,是mos管表面温度,散热器90度。本来计划是温控风扇启动我会用测温仪全程监控,管子到150度马上停机,谁知道风扇还没启动就炸管了。当时在调电流也不知道炸管的时候管子表面的温度是多少

60A的IRFP250

60A的IRFP250

170A华羿微

170A华羿微

12V供电改为直流开关电源

12V供电改为直流开关电源

网友A:
开关工作,开通的时候12/0.2=60A  55/0.2=275A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光说事不出图都是耍三青子,没图还问什么,大家都相面玩?

网友:
估计没几个人敢把功率管玩到120度去,包括玩甲类功放的。

网友:
这种负载对管子要求不高。散热器是什么样的?360W时120度已经接近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考虑能不能用2N3773是NPN型功率放大三极管,Ic电流16A,Vce 160V,功率150W去做线性负载,电路似乎要 ...

现在的电路,在输入端(也就是MOS的D)对地,并一个100uf的电解,问题估计就解决了。

网友:
    在管子无负载的情况下,所有消耗的功率全部在管子上,发热严重烧管子。在D极串上适的功率电阻负载就能避免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工作,开通的时候12/0.2=60A  55/0.2=275A  是不是这个原因?

个人感觉你说的有道理。

该电子负载在50V情况下的工作状态,肯定是脉冲放电,可用示波器验证。电流的恒流值虽然表面上(计算值)控制为10A,每个MOS管1.5A,但是电流超过10A时,即每个MOS管电流超过1.5A时,LM324开始提供关断信号,关断信号传至MOS控制极,MOS管真正关闭的那点极小的延时(器件的响应时间和有关电容器的充放电时间),实际电流值已经不是1.5A了,每个MOS管的电流峰值理论上可达Imax=55V/0.22Ω=250A,实际能达到多少需要示波器在采样电阻上取样分析。估计高于MOS管额定的170A电流。偶尔一个波峰,MOS管可能还可以承受,让它长期承受这样的波峰冲击,怕是不行。

我估计这就是炸管的主要原因,如果我说的靠得住,这个电子负载的测试电压最好不要超过170A*0.22Ω=37V。

后注:
以上分析有问题,电路图中,LM324工作于放大状态而不是比较状态,所以MOS管属于线性工作状态,有问题的话,也只是上电瞬间是否存在的问题了。

网友:
管芯子能承受的温度就是150度,这个温度下功率就是0,120度了还敢上?一般散热器温度不宜超过75度。管子标称的功率是在无穷大散热片上的功率,根据这个数据计算所需散热条件吧。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见解。

网友:
等待大虾的下文。

网友:
看封装估功率,不要看指标,TO220十几瓦打墙,散热器再好也不行。

247极限二三十瓦就差不多了,同样是散热器再好也不行,不留足够的余量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工作,开通的时候12/0.2=60A  55/0.2=275A  是不是这个原因?

是12x0.2=2.4A    55x0.2=11A.   不是除法.是乘法.不过,我知您是懂的

网友:
不要看淘宝写的,那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2x0.2=2.4A    55x0.2=11A.   不是除法.是乘法.不过,我知您是懂的

电压乘电阻得到电流?貌似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是电压除以电阻。

网友:
可做一个自动跟踪电路,用大电流继电器和功率电阻,在低压时不接入,高压时接入。

网友:
360W,管子加散热器和风扇稳定120度,360w都120度了,还怼55v10A,明显散热不够,看看成品负载一两百瓦那散热器体积,

网友:
考虑结温与热阻关系 是否结温已经太高了。

网友:
PCB 上的均流有设计吗?
另外这类 MOS 管的启动响应太快,建议在 G 极都接一颗 1nF 的电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