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熊猫修了两年,求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0-11-30):
小时家里曾经有个熊猫601收音机,非常怀旧,终于 有机会收了一台熊猫收音机,修了(玩了)两年了,现在的情是收台少,中波干扰大,短波1、2只能收到一个台。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1、熊猫机用的中周和312中周不同内部谐振电容是120pf的,前后中周都一样,由于磁芯被胶水粘死无法挑动,实际中周频率是463.6khz(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反复扫描出的结果),不是465,这种频率差异对灵敏度影响大吗? .2、312-2中周的磁芯距离比312-1近,可以理解为312-1是临界耦合,312-2是过耦合。312-4相对于312-3磁芯距离也近是否也是过耦合,如果自己制作中周欠耦合,过耦合,以及临界耦合磁芯的这个距离如何确定?。

楼主:
这是调试过程中发现,中波短波1、2线圈在一个空心线圈上。这种设计节省空间,对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中周一般都是用蜡封固,用电吹风吹软可以调节

网友:
中周频率是463.6khz,不是465,这种频率差异对整机灵敏度没影响,关键是尽量准确的统调。
中波短波1、2线圈在一个空心线圈上。波段开关不连接的线圈,对另一个波段性能没影响。
中周是否欠耦合,过耦合,以及临界耦合,在中周的谐振曲线可以看出,可参考有关书本。

网友:
中周频率在一定范围变化,如312中周出厂时频率调到465KHz±2,(这台收音机中频比较准确),其可调频率范围455~475KHz。312-2可以调双峰,312-4是单峰的,业余爱好者调试比较方便。其初次级绕组距离是厂家在设计过程通过试验确定的。从理论上讲振荡电路电容小电感大Q值高些(601原电路图上输入级电容100P,输出级电容180P)。熊猫601收音机波段开关为特别设计的,转换波段后不用的线圈会短路,防止干扰。

网友:
这种中周只是单股,时间长,受潮老化,增益不会太高,换上312一1及312一2会好些。最好换上七股中周,上海402或633。中周偏离465KC没问题,但两个中圆要"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调试过程中发现,中波短波1、2线圈在一个空心线圈上。这种设计节省空间,对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重绕中周最好用3一7股线,只要按原来的距离安装,不须考虑耦合度。线圈头尾也要按原来的接法,可以减少干扰。电源滤波电容换新的,音頻交连电容换新的,6K4廉栅电容换新的。可变电容清洗一下,珠子生锈了也要换。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我中级电工,要再学习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绕中周最好用3一7股线,只要按原来的距离安装,不须考虑耦合度。线圈头尾也要按原来的接法,可以减 ...

很喜爱这个熊猫,不忍心大动,不断的测量调整,发现除了波段开个接触不良外,其他的电容都用电桥测过发现没有什么问题。电解电容,输出牛被别人换过,电子管除6p1是81年的外,都是60年的,下一步准备绕中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喜爱这个熊猫,不忍心大动,不断的测量调整,发现除了波段开个接触不良外,其他的电容都用电桥测过发现 ...

低频交連电容主要是漏电,影响较大。中波输入线圈也会老化,最好换磁棒线圈。

网友:
请问,这个机芯是 什么型号的?

网友:
统调好改磁棒中波天线效果就好了。短波台少正常的。。现在电台数量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