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D2B电台频合板故障

楼主(2020-11-30):
XD-D2B电台频合板故障,貌似是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坏了。或者想找一块好的频合板。可惜,找不到啊

网友A:
15W单边带机属民用产品级别的。

这是全机结构图。

这个机器是早期的锁相频率合成收发信机,采用的是1MHz温补晶体作为基准频率,经压控振荡器和分频电路生成第一和第二本振频率,频率合成部分在机器底部的两个长条金属内,一个是压控振荡器和鉴相器电路,另一个是分频部分。

这是1MHz晶振部分电路图

不知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断定温补晶振有问题。一般来说判断温补晶振正常与否,有两个办法:

一是检测电压电流。此机正常时是12V,在稳压前输入的25V电压端串入电流表,约10mA左右,如偏差不大,则晶振内部温度补偿电路应该没有大问题。还要注意一下当开机15分钟后,正常情况下晶振金属外壳应微温,如果温升过高过快,或者温度没有变化,可能就是有问题了。

二是在线检测频率。电阻11R34端为1MHz晶振输出端,11VT4的C极对地用频率计能测试出晶振的频率,如果输出信号电平过低,可用示波器直观看到。

1MHz晶振网上应该能买到。如果买不到温补的,挑选一个普通的晶振也能代用,前提是常温下晶体频率要准。这个机器锁相是单环的,其尾数频率是通过微调钮校正的。当然温飘大的晶体是不能用的。

频率合成部分除了基准晶振外,对整个频率合成部分,包括压控动荡、鉴相,分频,特别是分频部分要特别观注下,这部分使用了很多片小规模IC数字逻辑芯片,早期生产的小规模IC极易发生失效。

这个机器压控和鉴相部分基本是分立件搭建的,所用的阻容件,包括微调电感都要仔细检测一下,排除这方面的故障件。

上面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2021-01-29):
引用 网友A:
15W单边带机属民用产品级别的。

这是全机结构图。

谢谢!!!
     现在温补晶振已经修复成功了,调频板子上的集成块有问题了。

     集成块实在是难找难找难找啊!!!

网友:
看看哪个集成块坏了,都是早期国产白色的吧

楼主:
您能搞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搞到吗?

您是哪个型号芯片坏了?

网友B(2023-03-21):
我的是t067ba坏了,目前还没有找到代替

网友:
找一样的芯片不容易,D2B上几个芯片功能差不多就是触发器,进制转换和分频器,用现在的片子搭一个一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t067ba坏了,目前还没有找到代替

已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