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款雪铁龙爱丽舍手动挡,开3年半了,手摸方向盘有抖动

楼主(2020-11-30):
16款雪铁龙爱丽舍手动挡,开3年半了,手摸方向盘有抖动,启动时抖动,等红灯时也抖,行驶时感觉不到,哪里出毛病了?

网友:
多少万公里了?10款爱丽舍车主,检查下正时皮带,火花塞间隙,发动机机脚垫什么的

网友:
有一点抖正常,启动,等红灯抖动大,可能怠速不稳,节气门脏,清洗试试。

网友:
发动机机脚看过没

网友:
油耗怎么样

网友:
怠速有问题,或者节气门脏。
以前我有一台富康,也有这样的毛病,具体原因不清楚,反正后来定期洗节气门,好像有作用,但没有断根。
怀疑是发动机设计的原因,现在开的丰田,也有8年了,不会有抖动。

楼主:
4万公里了,油耗有点高,8个油以上,接近9个

网友:
抖动分两种:
1.正常的机械运转的抖动。发动机的吊胶慢慢老化,故现在感觉发动机的抖动比较大。
解决方法:更换发动机吊胶
2.游车抖动。发动机怠速时转速不稳定,可能是节气门、点火系统等的故障
解决办法:找师傅吧

楼主:
上次用的极护0W40机油,这次换了雪铁龙专用油0W30,抖动现象减轻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万公里了,油耗有点高,8个油以上,接近9个

1.6自吸的吧
油耗还算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自吸的吧
油耗还算可以 !

对,1.6自吸,表显油耗7.6

网友B:
看看上机脚裂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上机脚裂了没有

我明天看看机脚

网友:
也可能论坛定位不够。我换了备胎就很抖没当会事又开了7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天看看机脚

你用手放到排气口感觉一下排气是否均匀?如不均匀就是有气缸做功不好,或者没做功。看看进气歧管上是否有胶管漏气,或没插好影响某个缸混合气不对了,从而发动机抖动。请你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放到排气口感觉一下排气是否均匀?如不均匀就是有气缸做功不好,或者没做功。看看进气歧管上是否有 ...

我按你的方法抽时间试试,是个好主意,感谢!

网友:
点火系统,换火花塞看看

网友(2020-12-30):
三缸机通病

网友(2023-02-08):
前轮做一下动平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