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最高帘栅压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这个参数表上三极管接法最高屏压250伏,已经远超过第二帘栅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清教大家一下,难道三极管接法帘栅工作情况不一样?

网友A:
仔细看,帘栅压只存在于五级管接法,当五级管接法时,才有最高帘栅压的限制。当接成三极管时,帘栅极电压就等于屏压,没有五级管时候的最高帘栅压限制。
注意这个帘栅压的限制,不是因为高于这个电压就会击穿什么,而是有可能超过帘栅耗,过热烧坏。当接成三极管时,帘栅极电压随屏极摆动,帘栅极自身不太容易过热,就可以承受更高一些的电压,所以耐压就可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帘栅压只存在于五级管接法,当五级管接法时,才有最高帘栅压的限制。当接成三极管时,帘栅极电压就 ...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没有信号的时候静态值肯定超了 ,没实际测试过两种功耗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没有信号的时候静态值肯定超了 ,没实际测试过两种功耗是不是不一样。

帘栅和屏极都是高压时帘栅流不大,不会超。帘栅耗超的情形往往发生在帘栅压高而屏压很低的情况下(标准接法下才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帘栅和屏极都是高压时帘栅流不大,不会超。帘栅耗超的情形往往发生在帘栅压高而屏压很低的情况下(标准接 ...

明白了 谢谢您 !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超线性接法,G2会比A还要高但是使用也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