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G4700录像机画面水平抖动怎么处理啊?

楼主(2020-12-01):
刚买了一个松下AG4700录像机,录制节目挺清晰的,就是画面水平抖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能不能修理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也许录像带导带柱偏差引起视频信号行同步不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录像带导带柱偏差引起视频信号行同步不良造成。

导柱很难调,开盖放着看磁带运行平稳,怕调乱了更坏。我以前调过一台J27的导柱,调完了看走带正常了,但图像还不如没调时好,这个这么贵,还是不动了。

楼主:
TBC是什么?望解释一下,谢谢。刚搜了一下,是时基矫正器吗?怎么弄啊?望指导一下,没有接触过。

楼主:
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主导轴的转速不稳还是磁鼓电机的转速不稳啊?望大家指导,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导轴加点机油试试看,

谢谢,明天加点油看看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清洁一下磁鼓在手动调整一磁痕跟踪试试..祝你成功

磁迹跟踪是那个啊?能否告诉我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入带导柱建议你别动,再有这些调整都必须在标准带,或者正常的带的基础上才可以调整的

没有标准带,我不敢动导柱了,你发的这些原装试机带能当标准带用来调试录像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录像机功能说明带,购买新机给的,关于磁迹跟踪给机传一份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找找面板,或者遥控器上的对 ...

是遥控器上的磁迹跟踪,我已经调过了,没有改善,磁鼓也檫过了,比较干净,录制节目清晰,就是水平方向抖动,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值调整过了吗..........................

我没有动过,上家应该也没有动过吧!卖家在卖的时候拍的视频一点也不抖动,不知何故。

网友D:
        你是用的液晶电视机播放录像带吗?如果是的,你最好找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播放,或者换一台别的电视机试试.也许就不抖动了.某些液晶电视机播放录像带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抖动.也可以找几盘好的录像带,最好是正版原版的节目带播放试试,不要用自录的带子.这样可以区别是录像机的问题,还是电视机的问题,或是录像带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修理录像机的经验,最好不要调试,可能会越调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液晶电视机播放录像带吗?如果是的,你最好找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播放,或者换一台别的电视机 ...

我家里的是等离子电视,同样的录像带用F55录像机播放画面一点也不抖,用AG4700播放就水平抖动,应该是录像机有点问题吧!

网友D:
你用4700录的带子在55录像机上播放抖不抖呢?还是4700自录自放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4700录的带子在55录像机上播放抖不抖呢?还是4700自录自放就抖?

AG4700自己录制的节目抖动,放别的录像机录制的节目也抖动,4700录制的节目还没有放到别的录像机播放。

补充内容 (2020-12-2 11:01):
AG4700录制的节目在F55上放不抖动。

楼主:
搞好了,给磁鼓加了油,再运转一段时间就好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了,给磁鼓加了油,再运转一段时间就好了,谢谢大家关心。

你加的什么油,加在什么部位呢?

楼主:
加的道康宁ME-60L润滑脂,拆下上磁鼓,先清洁轴承和轴套,再在轴端加一点,加多了转不动的,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有点轻微的抖动,不影响观看。

楼主:
上传几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