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在中波接收路上的探索

楼主(2020-12-01):
近年来在爱康木老师的带领下,无线电爱好者的圈子里掀起了一股中波热,并且经久不衰。说到中波很多朋友的感觉就是台少,信号弱,抗干扰能力差等等,但其实不需要太好的接收设备,一台长磁棒,二级中放的超外差收音机足矣,走到室外,远离电磁干扰以及钢筋水泥的屏蔽,您将感叹中波的奇妙,电台一个挨一个,并且一个频点可能有好几个电台轮番上阵......

我作为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曾接收过多种频率不同,制式不同的无线电信号,唯独在中波接收是一片空白,曾经苦苦思索,中波应该如何接收?一个什么样的中波接收机才算好?起初我认为要想得到较好的中波接收效果,就要提高中波接收机的灵敏度,课本告诉我要想提高灵敏度就要提高中放增益,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高低端增益不均,于是我按照课本说的做了,结果撇开在二倍中频和三倍中频的位置自激不说,无台处噪音也大得出奇,很多弱信号被噪声淹没,且强信号容易过载,还听到了一堆镜像台,因此根本没办法听,所以对于中波接收提高中放增益不具有可行性。于是我又开始在天线上做文章,我们都知道天线分为电场天线和磁场天线两种,考虑到电磁干扰主要是近场干扰,它对电场干扰很大,对磁场干扰较小,所以我准备使用磁场天线,即磁棒天线。选择磁棒天线的原因还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指向性。于是我将5根200mm长磁棒粘接成一根1m的超长磁棒,发现接收效果虽有提高但这样做不太现实,至少不方便携带,所以还需要在其他地方动手脚。如果增加高放呢?高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调谐高放,它的特点是用了LC谐振电路,带宽较窄,噪声较低;另一种是非调谐高放,它的特点是带宽较宽,噪声较大。反正都是加在磁棒天线后面,究竟哪一种好?非调谐高放虽然放大的是磁棒捕捉到的信号,这包括电台信号以及信道干扰噪声,所以说我们想接收一个微弱的电台信号时很有可能会听到恼人的噪声,因为干扰将将电台信号淹没了。假设有一个信号非常强的镜像台,则有可能收到这个镜像台。那么可调谐高放会怎么样呢?和非调谐高放相比它多了一个LC谐振电路,电路复杂了不说,跟踪也是个问题,虽然噪声低了但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经过一番折腾,我开始问自己,我用高放级是单纯的提高灵敏度吗?当然不是,因为一根长磁棒在室外没有屏蔽的条件下灵敏度已经很高。我需要的是高信噪比,需要中波接收机在弱信号条件下噪声不那么大以免电台信号被噪声淹没,那么如何提高信噪比?可调谐高放带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并非无法解决,只是对于拿到室外收听的袖珍式收音机电路不允许那么复杂,所以增加高放级也不可行,只能选择高Q线圈。后来我把目标锁定在了检波二极管上,传统的二极管包络检波器具有-20dB的负增益,这将牺牲掉将近一级中放的增益才能弥补,如果有一个元件既能像二极管那样检波,又能有一定的增益该多好!那不就是三极管吗?说干就干,我用三极管做了一个检波电路,最终结果可谓令人满意,它不但没有衰减,还具有和半级中放差不多的正增益,于是我又去掉了一级中放,并将剩下的那级中放增益调高,考虑到AGC对于弱信号接收不利,因此我用了极其鸡肋的AGC电路,最终得到了令人满意的中波接收效果,无台处收音机安静极了。但有时候对于弱台我感觉声音还是小,于是又加了一级低频放大,并在提高功放电路的增益同时选用高灵敏度的广播扬声器。经过一番摸爬滚打,现在我对中波接收的看法有以下四点:
1,需要走到室外远离屏蔽以及电磁干扰,因此想玩中波接收机器必须小巧,最好是袖珍式方便携带。
2,需要一根选择性好灵敏度高的天线,最好是长磁棒天线并配合高Q线圈提高选择性,确保在门户上就将不必要的噪声拒之门外。
3,需要适当降低中放增益来提高信噪比,建议将中放级数减为一级,为了减小中放增益减小对灵敏度的影响,应采用三极管包络检波器,避免包络检波器对信号不必要的衰减,同时将AGC电路设计得鸡肋一些,提高对弱信号的接收能力。
4,经过以上三点,在信噪比这一方面就做得很到位了,但对于弱台检波之后的声音还是很小,所以为了提高灵敏度,仍需要增加低放级,提高功放电路的增益,以及选用高灵敏度的广播扬声器。
根据我的想法,我设计的中波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如下,它一共用了四只三极管分别用于变频,中放,检波,低放;两只二极管分别用于滤波,稳压及电源指示;一个AB类功率放大芯片。
javascript:;
其工作原理如下:
一,输入调谐电路
输入调谐电路由双联可调电容的C1-1和磁棒天线T1的初级线圈构成,二者构成并联谐振电路,谐振频率f=1/[2Πsqrt(LC)],当改变C1-1的容量时就可以改变其谐振频率,进而完成了选频,选频后的信号经过T1耦合到次级线圈送入变频电路进行变频。
二,变频电路原理说明:
变频电路由VT1,C1,T1,R1,LED1,C2,R2,C3,T2,C4,T3构成,它的作用是将接收到任何频率的信号都转换成455KHz的中频频率。本级电路可以拆分成混频和本机振荡两部分,其中R1,LED1构成VT1的固定偏压电路,LED1同时负责稳压和电源指示,C2负责提供交流通路。T1的次级线圈将磁棒天线捕捉到的信号送入变频管VT1的基极,对于天线捕捉到的信号来说本级电路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同时VT1,C1-2,T2,R2又组成带正反馈共基极放大电路构成的本机振荡电路,集电极输出信号经T2正反馈耦合到初级的LC并联谐振电路进行选频,然后通过C3耦合到VT1的发射极加以放大,周而复始就形成了振荡,振荡频率f=1/[2Πsqrt(LC)],当改变C1-2的容量时就可以改变其谐振频率,进而完成了振荡频率的调节,由于本中波收音机是超外差电路,因此在调节双联可调电容C1时,振荡频率要始终比接收频率高455KHz左右。
由于三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两个信号混合必然会产生很多种其他频率的信号,而我们只需要两个信号频率之差的中频信号,因此需要用T3,C4构成的中频滤波器将中频信号取出,耦合到T3次级并送入中放级进行放大。

一,中放级原理说明:
VT2,T3,R3,BPF1,C5,T4,R4,C8构成中放级,将变频级输出的455KHz中频信号继续加以放大。
本级电路是以VT2为核心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由于本电路只使用了两只中频变压器T3和T4,因此选择性不会太好,故在VT2的发射极电阻R3两端并联了455KHz陶瓷滤波器BPF1用于提高选择性。R4,C8构成AGC电路,VT2的基极偏置电流将受控于检波输出的直流电位。T4,C5是VT2的集电极负载,经过VT2中频放大之后的中频信号经T4,C5构成的中频滤波器将中频信号取出,耦合到T4次级并送入检波级进行检波。

二,检波级原理说明:
VT3,T4,W1,C7,R5,R6,C6,R7构成检波级,W1既是音量电位器又是三极管包络检波器的集电极负载电阻,该级电路原本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但由于其静态工作点低,因此经过该级放大电路只能输出经过放大后的,截止失真的中频信号,再经过C7的滤波,这样就完成了有增益的包络检波,检波后的信号分为三路,第一路经W1送到低放级,第二路送到VT3基极上偏电阻R5,控制VT3的静态工作点,进而提高检波电路动态,第三路送到VT2的基极偏流电阻R4,R4和C8一起构成AGC电路,这种AGC电路控制范围小,因此对于微弱信号的接收有利,值得注意的是C8不宜选择电解电容,因为电解电容存在寄生电感,影响中频信号的交流通路。
三,低放级原理说明:
VT4,C9,R8,R9,C10,C13构成低放级,将检波后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然后经过C13耦合到功放级,其中R8既是VT4的集电极电阻,又是功放电路中的Ri。
四,功放级的原理说明:
U1及其外围元件构成功放级用来推动扬声器SP1发声。由于功放电路在工作时可能会造成电压跌落影响收音电路的正常工作,因此加了D1,C11,C12构成的滤波电路,D1相当于滤波电阻,但这个电阻是随电源电压动态变化的,因此效果会优于传统RC滤波。
当电源电压跌落时二极管电阻瞬间增大,当电源电压上升时二极管电阻瞬间减小,由于C1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在收音电路上电压是比较平稳的,但考虑到二极管从截至到导通时会通过一个较大的电流进而产生尖峰,而C11是个电解电容有寄生电感所以对于尖峰会无动于衷,所以增加陶瓷电容C12将尖峰吸收掉。
关于三极管静态电流的确定:
变频级是整机电路的第一级放大电路,因此需要高增益,低噪声来提高整机灵敏度和信噪比。较大的静态电流虽然可以提高变频增益但也会使噪声变大,因此VT1的静态电流取0.5mA。
由于本机只有一级中放级,为提高整机灵敏度,VT2的静态电流取1mA,尽管这个电流较大,但由于整机只有一级中放,因此噪声依旧很小。
低放级使用了低噪声高放大倍数的9014D,为得到较高增益,VT4的静态电流取1.5mA。
关于本电路的调试:
1,静态电流的调试
将双联可调电容C1的C1-2短路,调整R1使VT1的集电极电流到0.5mA,调整R4使VT2的集电极电流到1mA,调整R9使VT3的集电极电流到1.5mA。
2,中频的调整
将信号发生器调到载波频率455KHz,调制波1KHz,调制度0.5,振幅50mVpp,然后将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大,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到VT1的基极和地之间,从前到后调节T3和T4的磁芯并逐步减小信号发生器的振幅使扬声器中音量最大,此时撤去短路C1-2的导线并用石蜡将两个中周封死。
3,振荡频率的调整
将频率计探头串联一个几皮法的小电容后接到R2两端,将双联可调电容调到最大,调整T2磁芯使频率计示数为990KHz,然后将双联可调电容调到最小,调整C1上与C1-2并联的微调电容使频率计示数为2060KHz,由于高低端会相互牵扯,因此要反复多调几次,此时用石蜡将振荡线圈封死。
4,统调
由于很难保证振荡频率在每个点上都比磁棒天线谐振频率高一个中频所以需要统调将高低端的跟踪调好。可以试着接收一个低端电台,调整线圈在磁棒的位置使音量最大即可,再试着接收一个高端电台,微调接收回路的微调电容(CBM223上的微调电容)使音量最大即可,此时用石蜡将磁棒天线的线圈封死,此时调试完成。

关于CBM223P电容,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后缀的P,否则就不是组装中波收音机的60/140P双联差容,转轴对着自己三个焊片冲左,中间的是接地端,上面的是140P接磁棒天线的可调电容引出线,下面是60P接振荡线圈的可调电容引出线。转轴顺时针拧容量减小,逆时针拧容量增大。

本电路若调试得当,可得到优于0.5mV/m的灵敏度,但AGC控制范围很小。

补充内容 (2021-9-5 00:23):
5.64 xfB:/ 经过更换双联调谐电容并重新微调,这个电路的真实性能基本上全部发挥出来了,欢迎大家说说这台中波收音机的灵敏度如何  https://v.douyin.com/djDvo3D/ 复制Ci链接,打鐦Dou荫搜索,直接觀kan视频!

网友A:
多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输入调谐电路由双联可调电容的C1-1和磁棒天线T1的初级线圈构成,二者构成并联谐振电路),这个lc看起来是并联,实质是串联谐振关系,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记得上次正直老师发过几十只管的收音机电路图,颇有新意,但跟帖者打击的多,鼓励的少

这次发个才四管的收音机电路,目前看还是这样。

探索的热情都坛里各色的爱好者用冷水浇灭了

挺住,小伙子,希望继续看到你的探索帖子。

我倒是认为:这贴是教科书式的好帖,虽然电路不一定很完善。唯一缺陷就是少一张实物照片。

再次鼓励一下,不忘初心,走自己的。

网友:
AGC控制范围小,在中波正合适。

要不然,无台处增益过大,底噪大增。

网友C:
       纸上谈兵这个词好像对楼主有点威胁性。这个词常用在比喻只会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明白楼主心情。
       但纸上谈兵这词也可以形容是一个项目处于设计阶段,未到实操阶段,就如兵棋推演这词一样并无贬义。楼主议题只见图纸,就是这个阶段,楼主不必因此与我等坛友伤了和气。我们坛友的不同意见也是纸上谈兵,谁谈得正确要看实战结果。实战结果——实物对于设计项目意义重大。这是我们希望看见实物的原因。
       楼主的实物图片也来了,不过楼主发错图了,这个实物的磁棒等原件与原来的的设计电路、思路似不一样,如果是不适合往这种业余的论坛上发,或是谈兵后觉得兵法不妙,到此为止是正确选择,有的项目初步设计后达不到理想也正常,失败是成功之母,祝楼主事业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纸上谈兵这个词好像对楼主有点威胁性。这个词常用在比喻只会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明白楼主心 ...

别太咄咄逼人了。楼主的棱角已被坛里的个别人磨得差不多了,还有捏扁吗?

说这样的话对本贴甚至对矿坛的技术讨论毫无意义。只会增大二元冲突。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网友:
线圈中感应到的电动势和线圈高频损耗电阻和电容是串联关系

楼主:
本人玩无线电图个乐呵,大家互相交流我也开心,我也愿意把我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告诉大家,大家齐头并进,玩好收音机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我不希望看到,但我深知无法避免,所以一切随缘,呵呵。
有些事不想去做,有些事不想去争辩只是为了不伤和气,对你们有利,也节省了我的时间留住了我的好心情,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人和人之间不过三种状态,敌人,朋友,普通人,不能成为朋友,也尽可能不成为敌人。

网友:
要说接收中波,是老爱好者舍不下的情怀。的折腾了多年的经验也拿出来分享一下,经过多次对比,单独从收音机电路来提高效果几乎已经走到极限了,从三极管检波电路来看,这是80年代以后袖珍普及机常常采用的方案,音质好不到哪里去,灵敏度也没见得有啥改善。经过多次试验,感到在室外固定场地用大方框无源调谐天线才是最佳之路。我试验的方框没有固定格式,有时候随手建个冰箱泡沫包装绕上李兹线就可以试验。可以查阅的资料一般是把收音机放在方框天线旁边,但是我发现这并不是最佳耦合,我在家做的接收试验是将大方框放在窗户边上,调谐后的信号通过一圈的次级线圈用50或75欧姆的同轴电缆引到室内写字台的收音机旁,收音机磁棒上绕上3-5 圈线圈接电缆,这样试验的结果发现原来几乎无法接收的台也能收到了,抗电磁干扰能力也提高了。也是这样的电路骑车子除去找个野外电磁干扰轻的地方,耦合给普通6管机,给人的感觉真是是耳目一新,通过它的方向性与仔细调谐,在青岛夏季傍晚能轻松收到济南、辽宁、江苏、连云港、上海等地中波台,要是直接用收音机接收,信号质量至少下降2级,的确有效。这是3年前的事了,不知现在这些台还有不?所以看国外的爱好者能在自己院子里搞巨大的方框天线,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通过对中波的接收,感到收音机里面那个磁性天线仅仅是为了携带而采取的折中方案,最佳的方案还是大尺寸线圈调谐接收或干脆来个全尺寸双极天线,小小的收音机里面的磁棒天线真是埋没了中波了。

网友:
挑什么事?我说句不爱听的就是挑事?那我说你是不是在挑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厂家都是傻子,不知道用三极管检波吗?

有很少的厂家机器采用了三极管检波,因为三极管检波失真大,所以一般用在低档机中。

楼主:
在这里我就上一个帖子中“长磁棒和短磁棒加非调谐高放孰优孰劣”的问题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长磁棒和短磁棒的区别,长磁棒相较于短磁棒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更强的指向性,也就是说对于干扰信号有时我们转一转磁棒天线角度就可以解决了,同时高灵敏度也可以节省一级高放。
如果使用短磁棒和高放虽然也能提高灵敏度,但抗干扰能力就差了,不如使用长磁棒天线。

如果使用长磁棒加调谐高放,灵敏度高,指向性好,增益还足,但对于中波接收也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可能更多时候需要降低高放增益,一个多级放大电路前级增益低是尤其致命的

网友:
真的很久都想听听中波段的收音机了。记得当年修收音机为主时,每晚也都是听着中波段的电台入睡的。现在偶尔拿起收音机,调频是假药广告台,中波是一片噪声,真能在中波上听到久违的节目,真是值得探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部凯歌收音机,按你提供的方案试试看,但是本机低放部分想保留

这种老机器建议修复,很少见了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厂家都是傻子,不知道用三极管检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厂家都是傻子,不知道用三极管检波吗?

这和设计侧重点不同有关系,厂家生产的收音机,各方面指标都要合格才能出厂,我们玩的收音机只要自己开心,只要一方面很不错就可以了

网友:
防止2倍和3倍中频自激可将检波二极管、滤波电阻和2个滤波电容屏蔽在没有磁芯线圈的中频变压器内,2中放的元件引脚、铜箔走线尽可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老师的关于“中波探索”的帖子,我认为老师走的是一条“避重就轻”的探索之路,或曰“回避矛盾”之 ...

确实是一条避重就轻的路,也非常欢迎大家直言。
曾发过一些偏专业的东西,但得不到什么反响,最后白白浪费时间,索性不发了。
其实中波接收,对抗干扰,对抗多径效应,对抗衰落才是上策

网友:
中波这种易受干扰的波段,打不过就跑,很正常,也很必要,没什么错,确实只能在野外收听,不然各国发展调频信号干嘛?
除非国家强制电器EMC兼容,实施美帝FCC那样的电磁标准,否则,没戏!

网友:
听中波,要顺应天时地利,
什么时候听,什么位置听,什么要坚持什么要放弃,都有讲究,这才是听中波之道

网友:
我有一部凯歌4b15a旧收音机,在目前的平房里,能收很多台,但灵敏度确实不如现代的德声凯迪集成电路收音机,好处是无低噪,无台处就算把音量开到最大也没有一点声音,而且在手机充电器的各种干扰面前也几乎不受影响,短波更神,就算和干扰源放在一起也没干扰声,听短波就像听调频一样,同样的弱台,在德声9702上放大音量后虽然能听到,但是噪音更大,凯歌的机器就是无噪音,不怕干扰。每天下午18点以后我这里就算在户外用德声的各种机器听短波都是一片噪音中听弱台,唯有这部凯歌机器什么时候都无噪音。但是同样长磁棒的世界701中波机,百花1t2就怕干扰,而且有轻微低噪。牡丹746是两级硅管中放三极管检波的,灵敏度没得说,响亮,低噪音不大,但是手机充电器一插,就和凯迪德声机器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了,说这么多,就想说,一部好的收音机,不一定是某些地方做的好才性能好的。比如长磁棒,好的可变电容,三极管检波,二极管检波,双调谐中周,两级中放,不论硅管还是锗管,这些都整合好了就没低噪抗干扰,而整合的不好就有底噪音不抗干扰。我举的例子里说了各种形式的结构都有性能不好的,所以说该想的办法各种老收音机厂家都曾用过,换句话说现代的收音机的指标有假的地方,不像过去的高档台式机,各种指标真实,不仅要求灵敏度高,还要求远择性,信噪比,抗干扰,音质等等各种指标都要合格才能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输入调谐电路由双联可调电容的C1-1和磁棒天线T1的初级线圈构成,二者构成并联谐振电 ...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上次正直老师发过几十只管的收音机电路图,颇有新意,但跟帖者打击的多,鼓励的少

这次发个才四管 ...

实物是套件机改的,本准备发一帖详细介绍,但现在想想有这时间还不如搞新式收音机,发这帖子浪费了好长时间我也后悔了。
所以干脆不发那个帖子了
不好意思,这不是不懂分享,不是吝啬,不是“大气”的陨落,只是简单的利益问题,在这里谈论新式收音机,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是套件机改的,本准备发一帖详细介绍,但现在想想有这时间还不如搞新式收音机,发这帖子浪费了好长时 ...

你的新式指的是6686之类的收音模块吗?还是SDR,这些都是不错的新玩意儿,我也在观望,找不到好的东西,宁可不买。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与普及型袖珍中波机几无差别,我是不是又泼冷水了?
无论如何,来这里发贴我觉得大多数坛友不是为了人气、积分和夸奖这些小虚荣吧,分享快乐,听取坛友的指导、建议以求改进,泼冷水未必是坏事,人家直接了当指出不足,是我最乐意接受的,我觉得他们够男人。
专业的东西到专业的环境发布,否则曲高和寡。通俗的内容,现在大赛开幕,坛友都忙,回复少很自然。
对了,楼主别忘了自己将是一只翱翔九天之外的白天鹅啊。

网友:
楼主文字描述的太长了,没心情看,我只想说:目前中波台可以听而且很好听。我每天从早六点,听到晚上10点,AM 666小说台,做公交车从郊区听到市中心,干扰有,但可以听,使用的任何一台收音机都可以。楼主应该与我同城吧,我猜的。郊区的收听效果好于市中心。

网友H:
楼主,我支持你的探索。
从我的观点看,看了前边的发言,感觉大家说的都是很真诚的语言,没有什么打击啊反对啊,感觉都是一种探讨的方式。每个人都是谈谈自己的看法,,从学术的角度看,都是很好的。
我在收音机方面算是一个初学者,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支持楼主的探索,哪怕一小步也是好的,其实已经从你的探索中得到很多知识长磁棒效果好,二极管检波降低20db增益。还有很多启发性,希望能够实验出一些数据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支持你的探索。
从我的观点看,看了前边的发言,感觉大家说的都是很真诚的语言,没有什么打击啊反 ...

楼主在上次发表的专业收音机贴里感受到冷水,所以才发四管的机器图

我倒是有点‘看不起’楼主受了点冷水跟帖就改变探索方向的动作

记得上个帖子对我是觉得挺有收获的,而且我是大力支持楼主弄专业的几十个管子的收音机,有楼主填坑,后来者就能走平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头回听说此类“中波之道”——“打不过就跑,很正常,也很必要,没什么错,确实只能在野外收听……”
不 ...

什么逃跑主义?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明知无法克服还非要上,那是愚蠢。
就象两个发射塔同时发射666千赫的电台,信号强度还差不多,结果就是收音机根本就没法分辨,只能放弃收这个频率。

网友:
做个样机,支持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少的厂家机器采用了三极管检波,因为三极管检波失真大,所以一般用在低档机中。

低档机不是由于三极管检波而变成低档。

说说为啥三极管检波比二极管失真大,才是探索之道。

网友:
说点正经的,有人不服气,你说个DX达人看,谁在闹市MWDX出成果的?都是跑到没人的地方,拉几百米甚至几公里的线,才能DX,这是现实,不要强词夺理。

网友:
好思路,好经验,谢谢不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