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坛友们请教个电脑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0-12-01):
电脑重做Win7系统后,在哪个网址QQ下载安装总是提示安装失败软件已被损坏到官网下载软件安装包,谢谢!

网友:
那就到官网下载安装吧。

网友:
下个腾讯的软件管家,里面有!

网友:
官网下载安装吧,360里 的也安装不了。

网友:
下载软件,优先上软件的官网,还有如果是从官网下的,安装出问题,那你要考虑系统是否完整?
特别是“鬼系统”,人为处理过的玩意,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的。所以,系统的使用,最好还是原版ISO安装。

网友:
我几天前刚安装的,回头找找软件

网友:
几年前就是安装了应用不了,放弃了。现在以微信为主了。想想是不是商业竞争出现的阴谋

网友A:
      除了微软原版,网上推荐下载的都是神乎奇迹的系统,Win7/32位/64位好象在那一个硬盘里存着,但都被我精简优化了,除了系统自带的部分驱动,其它的驱动都得重新下载,32位的img文件300多兆,64位700多兆,是用来装RamOS系统用的。windows7有什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微软原版,网上推荐下载的都是神乎奇迹的系统,Win7/32位/64位好象在那一个硬盘里存着,但都被我 ...

“windows7有什么好”? 这话是啥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7有什么好”? 这话是啥意思呀?

    不再有补丁支持,有新设备驱动装不上,系统稳定性不如Win10等。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回复 ,如图自己重装的系统,用的是电脑管家杀毒软件,能顺利安装使用国际版的QQ却无法安装其它任何普通版本的QQ,哪个网站下载后安装时就出现图片提示的安装失败 无标题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