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电容档

楼主(2020-12-01):
手头一个优利德UT890d的万用表,电容档是自动挡的,现在的问题是电容档智能量很小的PF。稍微大点的pf就超量程,更不用说uf了。其他都正常。请教下师傅们能不能修!!
就这个表!是可以量6000UF的。

网友A:
如此问题,建议返厂修理,他们的售后还行。

楼主:
感谢回复.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问题,建议返厂修理,他们的售后还行。

这表不贵,来回折腾有点不划算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U家售后可以,直接返厂修吧。

网友:
应该是测量电容电路中保护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