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电压数据正常吗?

楼主(2020-12-01):
按这图做了一个TK88单端,请教各位老师,电压数据正常吗?

网友A:
可以的!先把机器搞响,再考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先把机器搞响,再考虑电压,

响是响了,感觉KT88第二栅电压有点高,KT88屏流有点大

网友:
KT88都已经100MA了

网友:
图中末级管已经接近满载,为完全和寿命计,考虑降压运行,将电源牛高压次级接头调到275V试试。

网友:
82K有点小,建议150K,180欧增大到220欧以上,屏流降至80毫安以下,不用降电压。

网友:
KT88屏流有点大,建议调整到60mA较合适。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明显是从下面电路简化而来,楼主仿制的电路电压明显偏高,而偏压不足,原始电路图KT88屏压360V(+B1为370V),第二栅电压215V,电流95mA,栅负压21.5V,该机KT88阴极通过输出变压器次级入地引入负反馈(注意阴极电阻150欧姆*,要根据栅压调整)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明显是从下面电路简化而来,楼主仿制的电路电压明显偏高,而偏压不足,原始电路图KT88屏压360V( ...

版主好!是根据此电路简化而来,电路做了如下调整,一、取消了原电路整流后延时部分,改为CLC滤波电路。二、功放管KT88阴极电阻直接接地。三、取消了帘栅极供电稳压二极管,增大串联电阻的电阻值。四、将6N9P屏级电阻值加大为100K。五、取消了6P9P屏和KT88屏之间的1M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好!是根据此电路简化而来,电路做了如下调整,一、取消了原电路整流后延时部分,改为CLC滤波电路。 ...

简化和调整电路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调整后电压偏高,负压不足,造成电流偏大,还要考虑现在市电普遍偏高的情况,楼上有网友建议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改用275V(如果电源变压器次级有275V抽头),不妨一试。顺便指出,改动后的电路图中,KT88阴极仍然是通过输出变压器次级接地的。

网友C:
阴极电阻直接接地的话, 没有输出绕组负反馈, 再加上取消了屏至屏负反馈, 那么3.3K的负反馈电阻就显得有点大了, 而且6N9P的负载电阻又加大了, 放大倍数更大. 整机增益变大了许多.  比原图失真大些.

KT88的阴极电阻明显小了, 用到240欧左右看看,电流控制在80以内.

KT88帘栅电流很大, 如果取消稳压, 稳定性不如稳压好, 输出牛如果有超线性抽头就完美了.  你改掉的东西恰恰是原图为了减少失真而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阴极电阻直接接地的话, 没有输出绕组负反馈, 再加上取消了屏至屏负反馈, 那么3.3K的负反馈电阻就显得有点大 ...

您说的很对,电路一简化基本上把原图的优点都给简化了,这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电源变压器只有300V、330v、350v抽头,输出变压器由于自己用,为了绕制方便,只绕了8欧姆一组,屏、屏1M电阻经试验作用不大,所以取消了,反馈电阻用了2K电阻。现在已把KT88阴极电阻调整为270欧姆,阴极电压为21.5V,阴极电流大概81MA。

网友:
没有超过屏耗42W可以正常工作,你怕什么呢,现在被你改了输出功率小了。

网友:
电流大了挂的快,满屏耗 500小时后明显衰老.

网友:
既然已经把+B2降压电阻加大到40K了,索性再加大到56K左右使+B2接近215V,其效果比单纯加大阴极电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响是响了,感觉KT88第二栅电压有点高,KT88屏流有点大

阴极电阻  阻值加大, 一般 KT88电流我调到75~8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