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几头老牛来给大家鉴赏

楼主(2020-12-01):
近日掏到几头老牛,估计比我年纪都大,拿出来给大家鉴赏,盼知其有关资料。

网友A:
老式电话交换机用的,现在没啥用。

网友B:
是电源牛?还是音频牛?有没有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牛?还是音频牛?有没有使用价值?

没有任何资料,照看应该是音频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资料,照看应该是音频牛

照片太小了,看看那个带标牌的上面写的什么?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太小了,看看那个带标牌的上面写的什么?

没有什么资料可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资料可参考

量一下初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判断一下!像是音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初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判断一下!像是音频变压器!

等有空了再量量,很像是推动牛,板里夹的接输出端的螺母都镀银的

网友:
从楼主发的第三张照片看(也只有这张照片能看清一些变压器上标注的字母),这些变压器多半应该是通信上用的,左下角那个标的比较齐,上端写着Switchboard(开关板),应该是接开关电路板的意思,下端二边写的是Line(线路),应该是线路输入,中心抽头的后几个字母看不清楚,前面是Tele,多用于通信单词开头

网友C:
X宝上面的30年代的纯铁芯的西电牛售价高达十几万块,不知道当时的铁芯还是纯铁的磁感应强度非常低损耗很大频响很差竟然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上面的30年代的纯铁芯的西电牛售价高达十几万块,不知道当时的铁芯还是纯铁的磁感应强度非常低损耗很大 ...

电子管比晶体管的功放损耗大多了,可价格却比他贵几十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电话交换机用的,现在没啥用。

要是这样,改成输入变压器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只看外观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
音频用变压器对绕组电感量要求较高,特别是电子管用的变压器,高阻情况下,电感量不足低频没有保障,同时,绕组的分布电容影响高频性能,电容大了高频也上不去。
建议楼主先测量一下这些牛牛的绕组电感量和分布电容,然后根据测量数据再考虑能做什么用。

网友:
我也淘了2对小牛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比晶体管的功放损耗大多了,可价格却比他贵几十倍的

天价的功放都是晶体管的并没有电子管的,去看看100万以上的功放哪里还有电子管的身影啊

网友:
这几头牛够老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电话交换机用的,现在没啥用。

如是老式电话交换机用的那就是音频变压器了,看它连接头的螺丝都是铜镀银的,这不计成本的用料估计效果不会差到哪,关键是看它的匹配阻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看外观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
音频用变压器对绕组电感量要求较高,特别是电子管用的变压器,高阻情况下, ...

请问这个分布电容怎么个测法?用数字电桥C档直接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分布电容怎么个测法?用数字电桥C档直接测吗?

变压器的分布电容构成比较复杂,无法直接测得,可分别测量几个主要构成因素,如初级的极间电容、初次级电容等,LCR数字电桥选择测量频率10K直接测量,所得数值可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分布电容构成比较复杂,无法直接测得,可分别测量几个主要构成因素,如初级的极间电容、初次级电 ...

初级的极间电容是测B&P吧?
初次级电容测哪两个端子呢?

网友(2021-01-08):
线间变压器,音频信号远距传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