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5万用表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02):
弄了一块MF35万用表,各个功能都正常,但是跟数字电表进行对比发现,无论是电压、电流、电阻都存在测量数值偏小,只是偏小一点点。请教各路大神,我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数据,没法说话。数字表也不一定是准确的。看看数字表的精都数据就清楚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如果指针表之间比较的话,数值偏小也许是有些失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指针表之间比较的话,数值偏小也许是有些失磁。

失磁的话,电阻档不会小吧,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指针表之间比较的话,数值偏小也许是有些失磁。

指针不活,应该没有失磁,表头平衡性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磁的话,电阻档不会小吧,个人意见。

由于新手,说错了,电阻应该是偏大,就是无论测试什么档位,指针都比正常值偏左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新手,说错了,电阻应该是偏大,就是无论测试什么档位,指针都比正常值偏左一点点。

还是先把表头灵敏度调准,可能就都对了。

网友D:
试着调调“直流总调”电位器,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把表头灵敏度调准,可能就都对了。

不会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调调“直流总调”电位器,如下图:

好的,谢谢谢谢!

网友E:
小一点点就别动它,其实不简单,你先进修再上手,否则越搞越多难以收场。

网友F:
如果你确认你的数字表是很准的,再应该是看看MF35表中的50uA档准不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指针表全档不准的话,应该先校准最低电流档,如果最低电流档不能调满档就是失磁了,要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一点点就别动它,其实不简单,你先进修再上手,否则越搞越多难以收场。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确认你的数字表是很准的,再应该是看看MF35表中的50uA档准不准

好的,有机会试试。谢谢!!!

网友H:
同意14楼的,先看看50uA,表头本身应该有调整灵敏度的,50uA调整好,其它自然正常,其它任何调整先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指针表全档不准的话,应该先校准最低电流档,如果最低电流档不能调满档就是失磁了,要充磁

好的我先试试,如果又不懂得还得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14楼的,先看看50uA,表头本身应该有调整灵敏度的,50uA调整好,其它自然正常,其它任何调整先不要动。

好的,回头加个50μA电流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指针表全档不准的话,应该先校准最低电流档,如果最低电流档不能调满档就是失磁了,要充磁

要充磁就比较麻烦,业余条件下难得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头加个50μA电流试试

看这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2%D1%A7&page=1

不同类型的表调整地方不一样,引用贴的表头调整在里面,而10型表灵敏度的调整在表头外面,是个半弧,更容易调整。MF35估计也在外面。灵敏度不够可以完全拆走调整铁。如果再不行,无奈之举,可以考虑稍微调整表头旁的“直流总调节”。一定要在50uA上调整。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充磁就比较麻烦,业余条件下难得做好

先调整试试,如果真需要充磁,我就放弃了。

网友:
35很少有失磁的,一般校准50uA档即可

网友(2023-02-13):
请问50uA要是不准调那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