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速度突然变很慢了

楼主(2020-12-02):
家里一台老电动车,最近提不上速,速度非常慢,跟走路的速度差不多。
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是刚启动时也是很慢,开着开着就变正常了,现在一直都这么慢。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A:
外边换控制器太黑,我原来的一个电动车自己在网上买的控制器才45,外面就150

你说人家黑,这话说的我不赞成,人家开店,要房租,水电费,一家人要吃喝,难道网上卖45,人家也45给你安装好吗?现在养猪,料肉比是一比三,三斤饲料才几个钱,猪肉二十多一斤,要是有人卖二十你还跑的屁颠屁颠的去买,还说便宜,我是一个开店人,对每一个开店人都充满敬意,你可以不去光顾人家店面,你不可以瞎逼逼说人家黑,

楼主(2020-12-02):
电池刚换不到一年,以旧换新换的超威电池,3个电池300元。
中途电池出了一次问题,修理店给换了新的。
早知道就不换电池了,直接卖掉还能卖个100多。

网友B:
超威的电池还行吧,至少用两年问题不大。

网友:
电量指示灯闪烁回到最低电量那就是电池不行了,或者是电池接线不良。

网友C:
看行驶时电池的压降,压降大那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我朋友的老年代步车电量指示满电,开到半路抛锚。
他的车电瓶是硬插头/座连接,拆开发现插头有一个脚氧化发白。
简单处理掉氧化物并涂油,故障排除。
抛锚原因:可能是电源连接电阻过大,控制器保护电路启动所致。

网友D:
旧车好多问题说不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件,控制板、各种接插件

网友E:
我的电动车曾经撞击过一次后,速度就变慢了。后来去修理部,人家经过加速手柄重新设置了一下就恢复正常速度了,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确实有些电动车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恢复原来的速度。

网友:
先检查接插件。

网友F:
电机进水速度也是慢的,如果是就把它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进水速度也是慢的,如果是就把它烘干

很久没骑了,进水应该也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动车曾经撞击过一次后,速度就变慢了。后来去修理部,人家经过加速手柄重新设置了一下就恢复正常速度 ...

我把加速手柄拆开,又装上。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车好多问题说不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件,控制板、各种接插件

关键是没有配件,不想花钱买配件了。车很旧,花钱买配件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行驶时电池的压降,压降大那就是电池不行

电池还很新,电池电量灯一直是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威的电池还行吧,至少用两年问题不大。

电池应该没问题,电量指示灯是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