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拼西凑4波段立体声收音机

楼主(2020-12-02):
    拾到一块收录音机主板,查看情况板子完好没有维修过,器件都比较新,是一块鬼子80年代主板。收音机4波段,双卡收录机用的,电压12伏。通电试机收音部分完好。本着DIY精神,将板子录音部分锯掉,(中间一部分)放大一部分锯掉,图片显示2块板子,增加一个音量电位器,制作拉线系统,直流供电找一个路由器9伏电源。立体声指示灯绿灯,电源指示灯红灯。用电脑小音箱收听,效果相当满意。供大家交流。

网友:
我就这么干过,收录机板子好值得做。

网友A:
东西做的不错,但遗憾收音机的刻度盘制作的有点差,数字应该写得工整点会好一点。。

网友:
想法不错,自得其乐。做工稍差,面板待美化

网友:
不错,能不能多上几个图?谢谢!

网友:
严重支持,严重鼓励,继续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做的不错,但遗憾收音机的刻度盘制作的有点差,数字应该写得工整点会好一点。。

建议很好,立即整改,并补一张板子正面图。

网友:
这下漂亮多了。

网友:
这块鬼子的收音板不错,干得好,美化后更佳,为你加分点赞!

网友:
做的不错。拿去参加DIY的比赛!

网友:
改得好!再来个好上加好!

网友:
板子不错,再加个外壳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