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输出 怎么降压至3.6v 供蓝牙模组使用

楼主(2020-12-02):
买了个type-c的充电模块,输出是4.2v
然后想跟电压支持范围:3.0~3.6v的蓝牙串口模块相连接,
直接连估计会烧掉吧,
求助,详细的方法,加二极管 ? 二极管用什么规格的求助

网友:
用lm1117线性

网友:
使用电流不大的正向串联一个1N4007就可以了。

网友:
二极管压降范围大了点,不如串一个SS8050, 二极管接法。

网友:
用三端1117-3.3

网友:
不要盲目的就干,先了解蓝牙这边的电流需要多大,输入输出电压差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后再选方案。假如需求电流在100mA-150mA,压差又要求在0.6V--1.2V。可以考虑HT73系列或者HT75系列或者同类兼容的低压差线性LDO。假如电需求电流再大,又要这么小的压差。可以看看日本特瑞仕的内置MOS的开关型产品。

网友:
直接买个5V转3.3V模块,马云家大把.不到10元.

网友:
二极管直接降压0.6V刚好4.2-0.6=3.6V

网友:
串接二极管要谨慎,我曾经烧毁过DVD的主板,还是用LM1117-3,3保险

网友:
看你使用在是地方  是不是变压器供电!  变压器供电直接用1117M-3.3 就可以了!   若电池供电,  用低压差的稳压芯片就可以了!  没有呢想的这么复杂!
我需要小的电源  有的在变压器整流旁边焊个1117就可以了!

网友:
弄个废的锂电池上的稳压条,不就行了吗?

楼主:
收到各位谢谢,感谢

网友:
3.3V 的LDO 一抓一大把.

网友:
LM1117-3,3,LDO7533之类应用前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下,看输入上电吋输出是否有过冲。有些厂商的芯片在12V输入瞬间,输出会跳到5~7v再快速回落到3. 3V,,这个脉冲容易导致后面芯片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