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次买到的是空芯片

楼主(2020-12-03):
一台消毒器电源有点问题,芯片是LC1210-A,故障是5伏部分轻载时输出不正常,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二片,想不到换上去反而一点动静都没有了,量了一下另一个没装上去的,除了7和8 脚直通,其他各脚间电阻都是无穷大,问了客服,说是把脚剪了拍照给他,就给退钱,想要他发好的给我,说是都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国产芯片,还有很多白片

只要是个过,都得国产来背

网友C:
电源芯片没有程序的何来 空

网友:
开关电源有问题,不一定是管理芯片坏的,要先从芯片的外围配合电路找原因。

网友:
场管芯片,坏片电阻档才测量出电阻值吧。

楼主:
芯片总有几个脚是有二极管特性的吧,但它找不到,
原来的芯片就是小负载工作不好,外围电路都查了,电容都量了,发现工作不正常时给芯片略为加热,就能转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没有程序的何来 空

楼主的意思是只有封装材料的假芯片,脚在内部要么短接要么开路

网友:
    狗屎一样便宜的芯片,那来假封装。

楼主: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芯片来,但以前看到过假的光耦,安装在电源变换器中,仔细看每侧的二个脚都是相连的,线路板上也没电路和它相连,估计是想让产品看上去高档一点吧。

网友D:
拍个测量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个测量照片看看。

这个没必要吧,在另一家新拍的已经到本地了,正在投送中。

网友B:
可能是国产芯片,还有很多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国产芯片,还有很多白片

从二家店买的三个芯片,一片能测出正反向电阻,另二片没有一对脚能测到正反向电阻,估计是生产线上流出来的废品。

网友:
把电路拍出来分析分析再说吧,不要动不动就是芯片有问题。做假OB的可能有,这家公司的产品不会有什么人去做假的吧。怎么回事,最近老有人都有妄想症拿到东西不行就怀疑是空包弹。现在不是八十年代了,动不动就用500万用表去测管脚内阻的思维判断好坏,那是没办法的办法都是经验参数不是实际电阻值,数字表去测跳来跳去的,指针表测各个电阻档的电流都不同,又不是线性电阻。这种带载不正常的产品找个示波器看一下波形不就明白了吗?重载能工作轻载不工作多半不是控制芯片的问题,看看反馈回路的二次电压正常不正常就知道了。最坏自己找个钳子把芯片夹开看看有没有芯片嘛,动不动空包弹封装厂有病呀正常做货还做不赢,还有时间去搞这些鬼东西浪费机台。

网友:
应该是实习人员焊接练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个过,都得国产来背

意思是国产有很多芯片支持白片不带丝印就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