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龙AVR-1705 开机保护

楼主(2020-12-03):
求助天龙AVR-1705 开机保护,求图纸,现在检测后级功放管都是好的,电压也正常,我觉得应该是保护电路问题,求图纸和检修思路。

网友A:
大概率是其中一个声道的功放,输出过大的DC电压,从而令保护电路起控。测一测喇叭保护继电器触点之前的输出端DC电压就可知道。

网友:
图纸网上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其中一个声道的功放,输出过大的DC电压,从而令保护电路起控。测一测喇叭保护继电器触点之前的输出 ...

谢谢,我在检查下。

楼主(2021-01-06):
今天有空检查下,强行接功放后级电源,短接继电器,中点电压有26伏,正15伏正常,负15伏有14.7伏其他电压正常,求检修思路。谢谢

楼主:
功放电压正负54伏正常

楼主:
这个功放的前级和后级不是共用一个地吗,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检查下,强行接功放后级电源,短接继电器,中点电压有26伏,正15伏正常,负15伏有14.7伏其他电压正 ...

重点电压都26V了。功方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