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参加联谊会赶制的3DQ无天地线磁棒矿机

楼主(2020-12-03):
为了参加11月初的第八届仪电缘联谊会活动,化了一天时间,匆匆忙忙赶制了一台无天地线的使用磁棒接收的3DQ矿石收音机。整机线路使用经典的3DQ线路,为了提高接收电波的能力,尝试使用了R40C1的200毫米长的高Q磁棒,为提高整机的接受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调谐可变电容器选用了英国出产的高素质双联可变电容器,2x500P并联使用,其他的阻容元器件尽量选用进口元件,电阻选用松下的,高频滤波电容选用德产威马(WlMA),输出电容选择日产尼切康无极性电解电容或者钽电解电容。电表切换开关选用日产或台产的优质品。整机安装在外观尺寸为24x120x200毫米的用3毫米厚的有机玻璃自制的底座上。L1、L2、L3选用0.04x270股的优质李兹线,绕在外径为20毫米的PVC管材上,3组线圈相隔大约5毫米。实测L2线圈的Q值不小于1000。

  收听情况:本机在上海市区五楼阳台处不用天线,距中波发射台3公里的地方大约可以收到4个中波电台,最大电流约8uA。在 浦江郊野公园举办联谊会的 地方(距中波发射台约9公里)大约可以收到一至二个电台,电流表几乎不动。接上天地线后与普通的3DQ矿机的接收性能基本差不多。由于制作时间仓促,又是第一次制作无天地线的矿机,难免许多地方考虑不周,有待进一步完善。

楼主(2023-12-21):
引用 网友A:
老虎哥制作得矿机总是那么精美!元件也比较讲究,赞!

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楼主(2020-12-04):
引用 网友B:
元件上乘 结构简洁 追求完美 孜孜不倦

沈老师您的太阳能再生无电源矿机非常好,这次联谊会上得到公认,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根磁棒大一点线圈无天地线接收更有优势,
我的3DQ夏天的RD在2.2k左右,昨天量了一下温度6度RD在3.2左 ...

后续再根据大家的综合意见建议改进一下,力求提高接收灵敏度。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虎哥出手,必属精品!!!

谢谢您的夸奖!大家的关注赞赏是我不断努力提高的动力,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虎哥哥,这个线路声音会小,电表最好串一个1.5k变压噐接地,然后加个电解接耳机

粱老师的建议非常有道理,有空再修正一下电路,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虎哥出品,必属精品

谢谢爱康木老师的鼓励,我要多多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很工整 给老虎哥加分 点赞

非常感谢加分鼓励!

楼主(2021-05-10):
引用 网友H:
老虎哥的每台矿机和他的摄影一样都很养眼,羡慕敬佩

谢谢夸奖,感谢关注。

楼主(2020-12-06):
引用 网友I:
距离电台远的农村地区应该不能收到电台吧

距离电台远就架设高度大于20米,长度大于50米的天线试试,这在农村不算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精致的一台小矿机,赞

过奖了,怱怱忙忙做的,比较粗糙。

网友:
矿石机做的很好,接上天地线效果会更好!

网友G:
这个机子很工整 给老虎哥加分 点赞

网友F:
老虎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E:
老虎哥哥,这个线路声音会小,电表最好串一个1.5k变压噐接地,然后加个电解接耳机

网友D:
老虎哥出手,必属精品!!!

网友:
谢谢分享!
无天地线厉害了

网友C:
用多根磁棒大一点线圈无天地线接收更有优势,
我的3DQ夏天的RD在2.2k左右,昨天量了一下温度6度RD在3.2左右,配合2-3K耳机阻抗灵敏度更高

网友B:
元件上乘 结构简洁 追求完美 孜孜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