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6P6P无反馈单端机

楼主(2020-12-04):
电路采用固偏无反馈电路。
电路图
一、做一块管子安装板
画一张接线打孔图

打孔

打铆钉
安装元件

测一下是否正常,灯丝电流1.26A。

二、做一块信号转换和耳机输出板
打铆钉
安装后

三、改造播放器

   这播放器要适当改造,一是改用同一电源的噪声,播放器在用灯丝同一电源时,数、模二地要分开,不分开会有噪声。这个最简单,只要焊掉一个连线就可以了。
   二是改输出电容,原贴片电容声音发尖和干,把原贴片电容拆除,把原串联的100R贴片电阻移到原电容处(这个电阻不可省略),把输出座移到背面,这就能装电容了,只用于胆机的装0.47uF就够了,用于石机要大一点。这机装了1uF的威马。
下图是改装图

改装后

三是做一块低压差的5V稳压,因输入电压是用6.3V灯丝电压,原稳压块不用。
5V稳压板,用1963做的。

四、安装测试

    电源用的2.5元买的开关电源,改绕变压器,使灯丝电压在6.7V左右,串一支0.1-0.2R的功率电阻供灯丝,一路高压265V,一路负压75V,稳压成60V供负栅压。
机箱打散热孔

组装完成
上电测试

    高压上电后,先调偏压,一个管调到电流45mA(黄线),一个未调仅是35mA(蓝线)。
黄线的上下幅值已调对称,下幅值图
上幅值图

蓝线电流低,幅值不对称,下幅值图
上幅值图

细调二管电流,使输出幅值基本相同。
细调前的二个声道输出波。
细调后的波,黄蓝线已基本重合。

细调后,在高压265V,阴、阳极电压247V,电流46mA下,管子总功耗11.36W,输出功率2.5W,见下图
最后试了一下在超极限管子功率时的输出功率,达到了3.9W,黄线是在8R负载下的输出波,波形也相当对称。

同时测了几种输出变压器,频响曲线有所不同,其实是阻抗不同造成。
再测一下输出噪声,高压、灯丝和负压均用二级LC,就是二电感加三个电容。探头用线夹测开关噪声会偏大一点,但总的也较小。
电源变压器输出端波,开关频率59.5KHz,从波形看没有达到满功率。
高压电源噪声,

输出端波

     试听比较,用耳机测,听不到其他干扰噪声,在音量最大时仅有一点丝丝的管子热噪声,如用工频电源除了丝丝声,还有嗡嗡声。如果降低一点6N1的增益(去掉阴极电容)就基本听不到了,此时的满功率推动峰峰电压在1.3V左右,适用于现代音源。
为了比较各种自做小机,采用了相同信号源,同时开机、音量输出,用转换开关切换比较。
    可以说通过细调各个胆机,除了功率大小不同外,用耳机听不出差别,都比较好。
最主要的就是输出阻抗的匹配、输出变压虽然都标的5K,但实际有的不到,有的直流阻值低,阴阳极间电压会升高、电流变大等。所以要用示波器调试最直观。

网友:
非常专业,。现代技术做胆机。有数据有波形。。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2.5元废旧开关电源改胆机电源非常厉害,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改制的电路原理和操作细节?

网友B:
有些技术高度不是我等能达到的啊,望尘莫及

网友C:
制作与调试介绍的很详细,很专业!

网友D:
固定偏压的小单端还是很有意思的,喜欢。但是标准接法却不加负反馈表示还是不太能接受。如果我做,可能会采用负反馈,然后前面换成6N2。阴极电阻略作修改。不过这样做就未免流俗了。

网友:
这技术非常非常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元废旧开关电源改胆机电源非常厉害,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改制的电路原理和操作细节?

如有相同的电源,可以发一帖图文式改,不一样的就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技术高度不是我等能达到的啊,望尘莫及

没那么高,为玩而做,一切为了消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与调试介绍的很详细,很专业!

谢谢!仅是新手刚学不久,主要想弄懂一些基本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定偏压的小单端还是很有意思的,喜欢。但是标准接法却不加负反馈表示还是不太能接受。如果我做,可能会采 ...

6N2推6p6P很合适,6P6p接三极管,无负反馈可以的,元件也很少,就是只有1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偏压的小单端还是很有意思的,喜欢。但是标准接法却不加负反馈表示还是不太能接受。如果我做,可能会采 ...

谢院长光临,正如你老所说,增益高的一定要加反馈,本机增益低,加了反馈后总增益就不够。用6N2就要加反馈,但静态时的丝丝声在耳机中出现也难受。比较喜好耳机中没有一丁点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