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手机充电器里的ic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0-12-04):
拆开了几个手机充电器,其中有的有4脚的ic,有的没有(有个空位)
没有ic的有5v的输出,有ic的反而没输出,会因为ic坏而没输出吗?这ic一般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应该把空位上的ic补上?

网友A:
4脚的ic有的是桥式整流器,具体的要拍个照片看看才能说清楚。有ic的充电器原来已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为什么要补上?

网友:
最后上个图看看,看文字描述基本都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的ic有的是桥式整流器,具体的要拍个照片看看才能说清楚。有ic的充电器原来已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为什 ...

可能是没说清楚
有的没有ic有输出,有的没有ic没输出,有的有ic也没输出

虽然有输出,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啊

从有ic的板子上看,是长方形,短边各有两个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没说清楚
有的没有ic有输出,有的没有ic没输出,有的有ic也没输出

不会是光耦吧?817?

网友:
充电器是不是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如果不是次有比较的意义。

网友:
拍个图片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