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32 上机位软件

楼主(2020-12-04):
我的Si4732焊好了,不过手头现在却杜邦线和屏幕= =#也不好测(坐等1212白嫖些)
先从软件部分研究,写了个上机位软件,先YY一下,有人有兴趣的话那我就丢gayhub上

补充内容 (2020-12-30 10:23):
代码已开源 https://github.com/JuncoJet/Si473X-DiyRa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不是SDR,写上位机意义不大吧,试试写个手机端APP遥控它。

qt可以一键编译到Android

网友B:
可以插手机上用?那不剩下一块屏幕,便携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插手机上用?那不剩下一块屏幕,便携小巧

可以,串口芯片支持OTG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串口芯片支持OTG的话就可以了。

你最近这个4732坐到啥样子了?

有没有打板啊。

这个软件能发我一个用一下吗?没有屏幕在手,想先弄个芯片试试 谢谢啦

网友B:
是不是上位机在电脑运行就可以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上位机在电脑运行就可以了。谢谢楼主

最简单方案 上机位+Arduino Nano+Si4732核心板
有LCD/OLED/TFT屏幕的话可以尝试 Arduino+按键+编码器+屏幕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方案 上机位+Arduino Nano+Si4732核心板
有LCD/OLED/TFT屏幕的话可以尝试 Arduino+按键+编码器+屏 ...

这还是很不错的呀  节省成本 加油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B:
感谢大佬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分享一下呗

https://jcjt.lanzoux.com/ihLf8jtxzcd
连接时先选择config里的串口,然后点击connect连接
部分功能尚不完善,可以使用console里手动输入命令
调台暂时只支持上下键,音量左右键
左键seek可以自动向上搜台,右键seek向下搜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jcjt.lanzoux.com/ihLf8jtxzcd
连接时先选择config里的串口,然后点击connect连接
部分功能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jcjt.lanzoux.com/ihLf8jtxzcd
连接时先选择config里的串口,然后点击connect连接
部分功能 ...

不能编辑,

谢谢分享,不用联网吧。

网友(2021-10-15):
有没有兴趣做个手机APP?

网友(2023-01-19):
QT功能确实强大,wxpython其实也不输给它

网友C(2024-03-04):
请问一下这个软件能否 通过电脑串口直接控制 SI4732或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软件能否 通过电脑串口直接控制 SI4732或35?

可以,但软件不完整

网友C:
用USB转I2C 模块 连接到4732的 SDIO/SCLK 端 就可以用您的上机位软件控制了吗?还用连接 arduino 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SB转I2C 模块 连接到4732的 SDIO/SCLK 端 就可以用您的上机位软件控制了吗?还用连接 arduino 板吗?

上机位是串口控制,控制命令基于官方命令

网友D:
这种使用MCU或者EEPROM的收音机,外加个屏幕,会不会比那种免EEPROM和MCU的要更费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使用MCU或者EEPROM的收音机,外加个屏幕,会不会比那种免EEPROM和MCU的要更费电一些?

就差这么点电吗,最耗电的肯定是外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差这么点电吗,最耗电的肯定是外放

我基本不用外放,外放一般都很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