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德生BCL3000怎么中波和短波没有台呢?

楼主(2020-12-04):
今天刚刚收到,搞了卫生,插电开机,调频是好的,声音是想想中的感觉,中波和短波一个台没找到,是咋回事呢?请坛子里的大神们指导!
本人刚刚接触收音机,所以还是小白,请大家帮忙!谢谢!
还是我操作不对呢?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A:
调频正常就好办,先检查波段开关部分,找电路图慢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正常就好办,先检查波段开关部分,找电路图慢慢分析。

明天再试试。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再试试。先谢了!

左面最上方的那个开关打到左AM,打到右是FM,我有此机,不错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双连的问题

网友:
把电路图发出来,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B:
说来也巧了 前几天我把我家的夏普6060收录机【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机器】打开试试收音机部分 调频波段手淫特别正常 可以收到好多胎 而且立体声指示灯也可以正常亮 ,可就是中波AM和短波SW 收不到任何台 让我好忧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来也巧了 前几天我把我家的夏普6060收录机【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机器】打开试试收音机部分 调频波段手淫特别 ...

找到电路图,应该好处理的.......大部分(除了波段开关外)是输入线路的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电路图,应该好处理的.......大部分(除了波段开关外)是输入线路的电容问题.....

感谢兄弟的回复指导 改日打开查查

网友D:
可以发东莞,德生售后,很便宜甚至不要钱。

网友(2021-01-20):
初步还是看看个个功能开关,这种芯片机应该问题不大可能坏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电路图,应该好处理的.......大部分(除了波段开关外)是输入线路的电容问题.....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发东莞,德生售后,很便宜甚至不要钱。

我的机子发去修过二次,第一次发回来了接收效果依然很差。又是第二重发去修。回来发现换了板子。接收效果马马虎虎。频率飘偏现像依然存在。有点失望的一台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