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WH-866

楼主(2020-12-04):
HITACHI    WH-866(1)
HITACHI    WH-866(2)

HITACHI WH-866(1)

HITACHI    WH-866(1)

HITACHI WH-866(2)

HITACHI    WH-866(2)

网友A:
好东西。如果有短波就更好了,拿到什么地方收听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如果有短波就更好了,拿到什么地方收听都可以。

这个就是中波-短波收音机,有微调,应该是8个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中波-短波收音机,有微调,应该是8个晶体管。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