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忽视的小表:MF40

楼主(2020-12-05):
说起指针表,很多人津津乐道,言必MF30,50、64、500。。。但很少有人谈到MF40。

确实,MF30表,20K的灵敏度,如果是大厂制造且调教得当,精度可控制在1%,是良表,实在不输MF18、35等名表。

MF50,虽然灵敏度只有10K,但只要是上海求精的,其他厂的算了,优良线性,环路全程线绕电阻,调教得当的话,精度也能达到1%。因此早期求精MF50吹捧者不乏。

MF40,就很尴尬了,说他是电工表,好像比电工表精度高。灵敏度5K,正好在中间位置。所以现在MF40表很廉价。
但是我们看MF40构造:外磁表头,所有环路采用线绕电阻,欧姆挡基准电阻线绕,挡位开关,线绕欧姆调零。。。最后的,是外观小巧。

这些决定,MF40绝不是一般的表,只要调教得当,精度很高。

有人说,40表灵敏度太低,只有5K,但是我只问一句:你有多少时候需要用到高灵敏度的表?5K灵敏度真的太低吗?比这个低的很多。

总结而言,MF40精度高,灵敏度适中,作为主力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有MF30等表,可以作为辅助用表。

网友A:
采用波段开关是优点,但灵敏度、量程都是短板

楼主:
另外一个事是关于绿袍电阻。MF40直流环路全部采用线绕电阻。

交流测量发现些问题,最后查到17.4K的绿袍电阻,电桥测量阻值为17.8K。换完就没事。

早期绿袍电阻精度很低,不要迷信绿袍电阻。

网友:
这种表和MF52相当,修收音机可以,修电视不够用,电流档电阻档小,内阻低,测输入电路会拉低电压,测开关电源振荡部分会降频烧毁元件

网友:
修电视不够用

网友:
这个表,怎么也不算好表呀,档位设置不够好,灵敏度不够,你说5k够用,不如说mf16也够用,其实它就是mf16高一点点,有什么新鲜的?

网友B:
谢谢分享,有图片、有文字,还有电路图,介绍较全面。
70年代,收入不高,能有这样的表就不错了。
现在选择多了,怀旧情怀,收藏了几十块指针表。
我常用的指针表是FM47,大小适中,表盘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波段开关是优点,但灵敏度、量程都是短板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有图片、有文字,还有电路图,介绍较全面。
70年代,收入不高,能有这样的表就不错了。
现在选 ...

几十块指针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各有各的用法。这表修不了的,数字表也别想修舒服了。反正够用。当然,没有的量程,那个不在比 ...

现在MF40量大且都不认可,网上40元以下都可以淘到不错的40表。

感觉白菜价,才有感而发。

网友:
我刚工作买第一块自己的表就是MF40,记得是30多元,MF50都买不起
DCV  5K/V

MF50  DCV 10K/V

主流20K/V

后来买过MF10
可它的刀位原不如MF40。低价处理了

网友D:
指针表已经不再我心中了。
昨晚老太婆给门锁换电池,一个不小心把新旧电池弄掉地上了,捡起来后新旧不能分辨了。不远千里打电话给我,我让她去我的抽屉拿出数字表来测量电压,就把新旧电池辨别出来了,指针表就没这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已经不再我心中了。
昨晚老太婆给门锁换电池,一个不小心把新旧电池弄掉地上了,捡起来后新旧不能分 ...

感觉指针表测旧电池更好一些。

现在很多指针表有电池测量档,原理是并联一个电阻再测电压。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指针表测旧电池更好一些。

现在很多指针表有电池测量档,原理是并联一个电阻再测电压。很方便。

远程指导,需要一招见血,要简单直观,新买的电池数字表测电压为1.6V左右,密码锁上用过快要一年的电池只有1.3~1.4V,不会超过1.5V。如果是指针表,老太婆读数还很费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已经不再我心中了。
昨晚老太婆给门锁换电池,一个不小心把新旧电池弄掉地上了,捡起来后新旧不能分 ...

我用30表500mA档量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指针表测旧电池更好一些。

现在很多指针表有电池测量档,原理是并联一个电阻再测电压。很方便。

对纽扣电池(小容量的其它电池)
低内阻的指针表不会吃药
所以数表会加个电池档。

整体功能数表优于指针表,我也多年不用指针表的,指针表的优点和使用经验在数表上一样发扬光大。

网友:
机械表有机械表的优点,但是逐步被淘汰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年轻人很少用了

网友:
我的一块MF40 表,一直放在书柜里,不知什么时候,表头动圈开路了,很是可惜。

网友:
跟我的jo411一样的,好用。

网友(2021-04-18):
我买的第一块表就是这个表,30多元,没用多久,就有了其他的表,这个表就让给买表的朋友退掉了,用了将近1年。

网友:
MF-40给15B做陪衬正合适。15B电压档输入阻抗太高,需要低阻抗低精度测量的时候用MF-40。

网友G:
指针表电阻档能输出电流,电流还有x10  x100  x1k  x10k好几挡,有时候跟数字表配合测量也好用。我办公桌上就长期放着个MF-9和15B。两个表都经常配合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指针表电阻档能输出电流,电流还有x10  x100  x1k  x10k好几挡,有时候跟数字表配合测量也好用。我办公桌上 ...

MF64指针表电阻档都标注满度输出电流值,很方便

网友:
我83年读书时买过人生当中的第一块表MF40,当时买的是南昌电表厂的MF40表,好像是27元左右,买了不到一年,用电流档测220V插座时,将表烧毁了,心里那个疼啊。。。。

网友:
数字表是主流,指针表就剩下40

网友:
形这样的袖珍指针表还有点使用价值。别说47

网友:
500型了,就说47型也有点嫌粗糙笨重。跟数字表摆在一起,内磁表头的40型还是挺配的。

网友:
MF47呢?字数你妹

网友:
指针婊的动态显示,是令人难以抗拒的!

数字婊只能看到个平均数,最多有最高和最低值,而指针表的摆动,却看得清晰

网友:
40表基本属于学生表,以前上海好像新城中学校办工厂组装出售,廿多块样子,嘎里么得钱,只看有这个表的同学眼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事是关于绿袍电阻。MF40直流环路全部采用线绕电阻。

交流测量发现些问题,最后查到17.4K的绿袍 ...

可以在原电阻旁边并联一只现代金属膜电阻已达到所需组织。
关于特种精密电阻的制止方法:在很早以前我分享过,用低温漂贴片电阻外加康铜丝绕线方法实现所需数值,绕线电阻部分,可以用数字电桥测量所需长度,然后对折绕制(让绕线部分等效电感尽量低),这样就可获所需电阻。

网友:
MF40,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用到九十年代,伴随了我近十年到修理生涯!直到有钱买得起MF47了才逐渐退休!

网友:
40表最牛逼的是可以测量   交流;直流  1000伏高压。

网友:
MF40比MF30强的一个功能是三极管放大倍数测量。那个年代缺少这个功能就是硬伤,MF30如此,500也是。兰州仪表厂后来出了一款带此功能的30表,型号为MF30-1,比较少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对纽扣电池(小容量的其它电池)
低内阻的指针表不会吃药
所以数表会加个电池档。

所以数表会加个电池档。

哪个数字表有电池挡?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表我觉得都得有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以数表会加个电池档。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用30表500mA档量电池

对于单节电池,看似违章操作,其实的确管用。对于常用的7号5号电池来说,短路电流大小直接对应剩余容量大小。从前单位领的电池都是测短路电流的,开始用500改进型,以后有了数字表了直接用10A档不超过一秒,尤其对锂电之外的1.2V可充电池最有效,好的5号镍镉电池短路电流能到12A,5号碳锌电池2A,一号手电筒电池能到7A。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对于单节电池,看似违章操作,其实的确管用。对于常用的7号5号电池来说,短路电流大小直接对应剩余容量大 ...

数字表10A档内阻有点太低,电流太大。我那MF30是老表,500mA档内阻1.5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表10A档内阻有点太低,电流太大。我那MF30是老表,500mA档内阻1.5Ω

我那操作的确有点冒险,但是对讲机的发射电流正常也要1A多,电池内阻一大的用不多长时间。500m档动作慢了怕打弯表针。

网友J(2022-11-25):
请问大家,我闲鱼上看到一款烟台出的MF40,烟台出的表怎么样?内部是什么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大家,我闲鱼上看到一款烟台出的MF40,烟台出的表怎么样?内部是什么构造?

我也看到了,估计是电路板加色环的内磁头,只要表头能动,30多块包邮也值了。

网友:
mf41 mf55比其强多了。

网友:
本人买过一个类似的MF66表后,再也不想接触这种表了

网友:
此表只能做一般修理用,家电不能用,误差大,易引起误判

网友K(2024-12-05):
记得当年我的第一块表,是上海精益的,几次搬家不知哪 里去了,也记不清型号了,只记得好像表头在左边,档位开关在右边的那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记得当年我的第一块表,是上海精益的,几次搬家不知哪 里去了,也记不清型号了,只记得好像表头在左边,档 ...

大概率是MF50,以及U20 ,第一块表不会是MF24。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大概率是MF50,以及U20 ,第一块表不会是MF24。

好像不是,档位盘没有铝圈,纯黑的

网友:
之前有块40表,坏了,拆散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像不是,档位盘没有铝圈,纯黑的

终于找到了,是MF52

网友:
业余维修够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于单节电池,看似违章操作,其实的确管用。对于常用的7号5号电池来说,短路电流大小直接对应剩余容量大 ...

以前包括现在还是使用这种违章操作,确实能在短时间找出电池的好坏。不过,使用mf30表用这种方法的话,很容易把里面的500毫安保险丝烧掉了。

网友M:
我没弄明白楼主是咋把这个MF40的精度从2.5%调到1%的?

mf40

mf40

mf35

mf35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没弄明白楼主是咋把这个MF40的精度从2.5%调到1%的?

是修改元件(电阻),使到更加精确。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是修改元件(电阻),使到更加精确。

表盘每格2%,用自己的超能力来读取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表盘每格2%,用自己的超能力来读取吗?

半格1%还是能分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半格1%还是能分辨的

厉害!我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