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直流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伏的

楼主(2020-12-05):
电机是跑步机的电机,想在某宝上淘控制板,但电机上没标明电压,怕买错了烧机,坛里的高人多,请问这电机从叁数上看额定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
3.75马力的电机,应该是240V的电压。

网友:
跑步机一般都是直流180伏的。

网友:
1马力(HP) = 735瓦(W),假定 P=U*I 不考虑无功、效率:

U= 3.75HP * 735W/HP / 12A = 230v

这样算来应该就是 220v 电机。

网友:
跑步机通用直流dc180v电机。

网友:
赞同4楼的意见,本人觉得工作电压是230V。

网友:
直流220伏电机,应急可用48伏电动车电瓶驱动

网友:
杂牌货,虚标的功率参数太吓人!这功率,不是这种体积哦!供电大概率180V。楼主试试220整流无滤波的感觉,然后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跑步机通用替代电机HN1010通用替代电机马达电动机发动机直流dc180v电机

网友:
是永磁式直流电机?在220v全波整流之后达最高速最高功率,减小电压转速减小.....如图单向可控硅调速供你参考?

网友:
其实该直流电机是没有工作电压的,它是通过输入不同直流电压调整转速,工作电流只要不超过12A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人,在网上买了个4000W的调速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