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任务栏设置

楼主(2020-12-06):
一直使用的win7旗舰版,一直都挺好,但是最近底部的任务栏成这样了,都挤到了最左边,稍微打开一两个东西就折叠,非常不方便,请问大佬要怎么设置一下呢?右击任务栏-属性-当务栏被占满时合并和从不合并都没有任何作用,感觉好像被限制了任务栏铺开的范围似的。

楼主:
那个折叠的小箭头用鼠标向右拉不动。。。

网友:
鼠标箭头指向下边栏右键点击——属性——通知区域——自定义——把不用的图标选择隐藏,左边栏的可以删除之后锁定任务栏

网友A:
设置需要点红圈中两字再点确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需要点红圈中两字再点确定才行。

我在文中已经说了,这么做没有任何反应。。。真是邪门。。。

网友:
       还没有大神来处理好楼主的主题。我是多年没进来看下xp后的经典Win7-64位了,要么用Dism++看看任务栏,要么找一找还原图标默认行为,在打上下面的勾确定下。有Win10-64就记不得Win7了。

网友:
    我也有无法解决的驱动问题,就是Win7,二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击任务栏,把锁定***前的勾去掉,再进行移拉

是的,先解锁任务栏再调整,调整合适了再锁定任务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