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释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最好具体到每个元件)

楼主(2020-12-06):
最近想做一个航空波段接收器,觉得传统超外差机难做,中频和震荡线圈不好搞,于是找了一个NE602的接收机图。
如图,这是接收什么频段的?两个IC间的电路有什么作用?(2.5T/23T)的变压器是用什么样的?天线部分怎么会有两个并联的1N4148?

网友:
解释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最好具体到每个元件) :好像没有这样的神仙 !!就是有,恐怕人家也没有空闲时间给你分析!

网友A:
可磁棒天线,反并二极管是防强干扰的吧。

网友:
NE602集成电路由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为直接变频电路,八脚陶瓷双列直插。它有很高的接收灵敏度(可接收0.3uV~5uV的微弱信号)。目前国内生产最好的二次变频收音机接收短波灵敏度也只有30uV左右。NE602与LM386简单搭配可构成一台性能优良、可接收短波调幅信号、单边带信号的收讯机(可收听渔民或海员及无线电爱好者在操作中的对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磁棒天线,反并二极管是防强干扰的吧。

不要行不行

网友:
NE602不到5元一只,可以玩

网友:
反正我看139、239 电路图上都有,应该是必要的,防击穿。现在管子耐压高了,注意插拔天线的情况下,我感觉也可以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