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鸳鸯793B电唱机怎样适当削减高音(提升低音)?

楼主(2020-12-06):
前不久网购了一台鸳鸯793B电唱机,放唱片效果还算可以,但有时听起来声音发尖,刺耳。此机是没有音调控制的,想采用比较简单的方法,适当削减一些高音,现特请教坛里老师和师傅,怎么处理比较好?谢谢!

楼主:
谢谢!好像放老黑胶唱片和薄膜唱片没有必要高保真的,单声道非立体声。我比较喜欢中、小功率的功放及高灵敏度的喇叭放放,觉得用高保真的放这些唱片也没有什么价值,至于立体声唱片,我有日立和先锋动磁唱头的唱盘,与组合音响搭配,效果也蛮好的。

网友:
加大唱头上并联的 330PF 电容试试

网友:
加装RIAA均衡电路

网友:
把耦合电解4.7uf换成10UF,最好用美国思碧油浸电容,保你低音上升一个台阶,把电源二个220uf也换成非利蒲电解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在音频的输入端加无源高低音调节器,淘宝上很多

网友:
最好是双管其下,

网友:
喇叭换个比较好的

网友:
最后一个只有加强电源的输出电流也会使低音丰满点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我将按你们的指示分别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我将按你们的指示分别实践。

可参考我之前做的这个电路

唱头前级

楼主:
喇叭已经换了飞乐的内磁喇叭(100毫米),因木板上的空间所限,只能装100毫米的喇叭,手头有130毫米8欧的飞乐内磁喇叭,但装不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输入端270K电阻,变成150K+120K串联,在2个电阻串联点,到地之间接入一个合适的电容,比如2200P~3300P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今天按你们的指示做了,低音有所提升,刺耳的尖声减少了,谢谢!

网友A:
建议您买一块低音好的小功放板,代换原来的,您这个电路的芯片貌似仿三洋LA4100系列的‘。

先给你个简单音调控制电路

我有本《电唱机及高保真放音设备》,1984年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以下是该书的简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买一块低音好的小功放板,代换原来的,您这个电路的芯片貌似仿三洋LA4100系列的‘。

先给你个简单 ...

能分享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买一块低音好的小功放板,代换原来的,您这个电路的芯片貌似仿三洋LA4100系列的‘。

先给你个简单 ...

您的建议相当好,可是市场上A型电位器几乎绝迹。

网友(2021-05-01):
增加音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