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打嗝怎么冶?

楼主(2020-12-06):
一台消毒器的电源,用的是LC2110-A电源芯片,用了431和817,输出5 伏和12伏,现在出现打嗝现象,芯片略为加温就会好转,输出 负载加大一点也会好转。
高低压二端电解都查过了,817也换过了,SS310也换过了,原来想换个芯片算了,但网上买了二次都是废品(见另一个帖子)。
请教高手,这该怎么冶?

网友:
电源打嗝?怎么个打嗝法?
是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A:
431 反馈回路出问题的话,尤其是和 431 直接并联的电容容量跑偏,很容易出现电源间歇性工作(打嗝)

网友:
不想折腾就马云家找 万能开关电源模块.本接线示意图转至互联网,请无视跟技术无关内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 反馈回路出问题的话,尤其是和 431 直接并联的电容容量跑偏,很容易出现电源间歇性工作(打嗝)

并了个104,没用。431换了,没用。5伏端并一个200欧电阻,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了个104,没用。431换了,没用。5伏端并一个200欧电阻,有用。

负载太轻了也打嗝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了个104,没用。431换了,没用。5伏端并一个200欧电阻,有用。

431_Ref 对地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轻了也打嗝

是的,现在就是负载轻打嗝,但这是成品机,原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耗电的话,直接把假负载加上去,比如指示灯的回路用大电流的白炽灯,6.3伏150毫安的接到5V输出端。 ...

是的,我现在就是加了一个200欧的电阻,接在5 伏端,耗电也不大,就25毫安,就正常了。
现在就是不明白,是哪个原件性能衰退了。

网友D:
芯片的电源滤波电容呢?

网友:
除了加假负载,可以试着减小辅助绕组整流管串联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的电源滤波电容呢?

也查了,好的,一般高压端滤波电容容量衰退会带不动较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源芯片有一个参数,是最小输出电流,当芯片的内部有瑕疵的时候,这个电流就会需要比手册更大的数值 ...

是呀,这是最可能的原因了。

网友:
有可能是现在输入电压高了。

网友:
电源芯片老化,调控能力下降,以前遇到松下2185电视电源滋滋响,也是换STR50412好了,而且不止一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查了,好的,一般高压端滤波电容容量衰退会带不动较大负载。

不是高压的,是50V的芯片供电的那个。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换就好

网友:
1换高压侧电解电容。
2换低压侧电解电容
3.芯片不良

网友E:
反激打嗝很正常,原因是负载轻了,占空比小,导致辅助供电建立不起来,加假负载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输出并个电阻当假负载看看应该能有效果

网友F:
丁香15克、良姜5克、半夏20克、柿蒂10克,水煎服,每日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丁香15克、良姜5克、半夏20克、柿蒂10克,水煎服,每日二次

你真能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高压的,是50V的芯片供电的那个。

查了,也是好的。谢谢!

网友:
进来看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激打嗝很正常,原因是负载轻了,占空比小,导致辅助供电建立不起来,加假负载是最简单的办法。

这是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指点,因为网购了二次芯片,都是废品,只能在输出端加了个电阻解决,已经修好交给朋友了,再次谢谢大家!
原因应该是负载轻的时候,占空比小,导致辅助供电电压较低,此时如果芯片性能下降,就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产生打嗝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指点,因为网购了二次芯片,都是废品,只能在输出端加了个电阻解决,已经修好交给朋友了,再次 ...

检测下高压侧芯片的供电电容容量吧

网友:
就当初算变压器的时候反馈那边的线圈少了半圈一圈的事,居然演绎出如此多稀奇古怪的问题,真是处处有人才

网友:
刚修好自用LED台灯电源,采用一片8脚集成电路 (型号已经打磨)   431  817配合24伏隔离输出,也是打嗝故障,手绘了电路图  去网上找这个集成电路   结果没有对上号。按照思路从简入繁的思路   ,最终确定更换431就行了(从坏的电脑电源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