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高频变压器两管再生机。

楼主(2020-12-06):
以前这种高频变压器再生机只仿过MG68-01高频变压器式单管再生机,从没做过两管的。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次终于有了些时间能够试试做一做两管机。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能否成功,希望成功吧!材料已经准备差不多了。还是先绕高频变压器。这我到不发怵!因为是惯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双联和单联体积相同的情况下我也懒得改了(我也没那手艺),能不能用3bx31做成射极输出器,这样就省掉 ...

可以没问题的,但是我发现没有用输出变压器的声音好听!您说的那种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试过声音发硬时间长了听着就有点难受了。不像有输出变压器的一是是得输出阻抗得到了很好的匹配。声音听着也是暖暖的久听不累耳。尤其是用耳塞更容易听到广播里声音的中低频非常的饱满!

网友B:
高频变压器怎么绕,用什么磁芯好,新手求教楼主

楼主:
图片小于750k我没招了,让大家失望了不好意思!本人玩不转这转换那转换的,请管理员帮忙删帖吧!谢谢

网友:
论坛就不能内置个压缩功能吗

楼主:
唉!现在的照相器材普遍像素都很高,手机随便一照也差不多都在1.6M左右呀!还要转格式什么的太麻烦了。像我这样的小白脑袋都炸了。搞不定呀!

网友:
        下载一个看图软件,比如“美图看看”,安装以后就可以处理图片大小了,也不是个难事。

网友:
手机拍照,然后电脑上微信,文件传输助手上传输照片,不要点原图,这样文件就自动转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现在的照相器材普遍像素都很高,手机随便一照也差不多都在1.6M左右呀!还要转格式什么的太麻烦了。像 ...

用电脑自带的【画图】就可以缩小图片,也很方便。

网友:
设置低画质应该可以直接用图

楼主:
论坛要是能提供个压缩的工具就地解决就方便多了!能适用各种用户发照片,毕竟有很多人都在使用手机终端登录论坛呢!

楼主:
继续继续!上照片!

楼主:
什么情况照片也压缩了上了11张就看见一张还打不开!

楼主:
这回好了!

楼主:
我靠!九九八十一难呀

楼主:
先绕的天线,然后是高频变压器。以后会逐步上制作照片给大家!

网友C:
真用心,有速度,挺讲究,很执着!
开心、爱好、目的一定会达到!

楼主:
它的前身就是上海玩具十二厂的高频变压器式MG68-01单管再生收音机,在后级加了一级低放也不推喇叭就推个小耳塞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用心,有速度,挺讲究,很执着!
开心、爱好、目的一定会达到!

谢谢十双草前辈鼓励!

楼主:
自己把双连改成单连!没有复旦的连因为太贵了一个北京连也可以了,两毫米板牙一个搞定。听说单连不好买到不知道是不是。不管了自己能改也可以呀!

楼主:
1.5mm和1.8mm的小板牙,小了如果在改2.0mm最合适!高频变压器也是中周改的和67-4收音机上的一样!

网友A:
既然双联和单联体积相同的情况下我也懒得改了(我也没那手艺),能不能用3bx31做成射极输出器,这样就省掉了输出变压器。

楼主:
一般玩收音机的老手们都知道再生机别看简单调好了它的声音还原度绝对比超外差机或一些直放收音机要高!

楼主:
一点点做,一点点的攒。

楼主:
完成了90%,歇一会焊上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把双连改成单连!没有复旦的连因为太贵了一个北京连也可以了,两毫米板牙一个搞定。听说单连不好买到不 ...

就怕改成萝卜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了90%,歇一会焊上调试。

很漂亮,手艺还不错。
草帽管增色不少。

楼主:
改过几十个了轻车熟路了,我属于惯犯!用了好几个了也送了朋友几个了没问题的。

楼主:
这台有音量调节上一部没有!做好了两种形式的就都齐了!

楼主:
好奇怪又上不了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奇怪又上不了图了?

做的不错,从电路图上看输出变压器初级回路应该接到180欧的另一端,不然效率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从电路图上看输出变压器初级回路应该接到180欧的另一端,不然效率会低。

是的!要看最终使用高阻还是低阻耳机,我有300欧1500欧耳机我用高阻耳机试过声音比低阻普通耳机要响亮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要看最终使用高阻还是低阻耳机,我有300欧1500欧耳机我用高阻耳机试过声音比低阻普通耳机要响亮的 ...

高阻耳机电感量大,灵敏度高,声音就大。我是用头戴耳机改装了 动圈咪头 串并联都可,听着效果不错的。

网友A:
中午兆着没事,绕了两个高频变压器,一个是yt-1型用的,200比100的,另一个是68-1型的200比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午兆着没事,绕了两个高频变压器,一个是yt-1型用的,200比100的,另一个是68-1型的200比300的。

200/100会不会小呢?我以前弄过效果不是太理想。就不做了!

楼主:
还有68-01好像是200/150的。看到过有介绍自己没拆过!67-4高频变压器的都是300/200的。

楼主:
我的这个图就是67-4截掉后面推挽就剩前面一级高放一级低放。这个图还是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A:
用普通收音机的中周,去掉内部的电容就能绕制,当然采用本振线圈更省事。
          从图中可以看出,68-1和67-4的线圈数有差异。还要注意,68-1和67-4都是升压变压器,而且yt-1型三管机是降压型,这表现在前者要用最小3v以上电压,并且用800欧姆的耳机,而YT-1型三管机只用1.5v电池8欧的耳机就可以了。
       有些书里介绍的用磁环做的67-4才用140圈就行了,所以做这个变压器要看你用的磁芯的大小,用磁环肯定电感量超过中周,另外如果用图中的高频变压器当然很好,如果都没有,就老老实实的用正常得中周绕制,只要漆包线细就能很轻易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怎么绕,用什么磁芯好,新手求教楼主

给你个绕法!  就像稀松平常说的一样找一个中周翘掉底下的配谐电容然后找我给你发的图绕就可以了!最好找老一点的中周现在的中周个头都偏小里面的磁芯也小一定注意图上参数。最重要是顺序和绕线方向。线用0.01mm的漆包线否则绕不下突出磁芯外磁帽就扣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收音机的中周,去掉内部的电容就能绕制,当然采用本振线圈更省事。
          从图中可以看出,68-1 ...

还是这种的好,声音特响灵敏度高!但是感觉这种结构的费心思绕不好就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