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式机子非要来复式的吗?

楼主(2020-12-06):
636可谓当年经典的机机了。
在那晶体管匮乏的年代,来复式是个最佳方案。可是现在,晶体管等候白菜价了,是否可以让来复式里的晶体管解放出来,各司其职,会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网友:
应该可以,现在直放式就是玩,没人还用来听广播。

网友A:
我装过来福和直放收音机,两者对比试听,直放声音纯净音质优美动听,而来福声音里就参杂着高频丝丝声,所以基本不玩再生来福机了,除非远程接收。接收本地或强台,享受高保真唯有直放机。

网友B:
来复再生和很多以前的一些“巧妙”电路一样,是在晶体管匮乏昂贵时不得已而采取的做法,这些巧妙的电路让当时穷困的大多数人民也有机会用上了性能不错的收音机,造福了人民,功勋不可磨灭。在那时,并非不想多用几个管子,让它们“各司其职”,这样不仅性能容易保证,还节省大量的调试工作,但是那样做的话当时没有几个人买得起。而现在管子基本等于不要钱,用多少个都用的起,只是那样除了堆料以外没有什么意思。现在玩矿石机单管机,纯粹就是个玩,如果再说出点情怀来,就是怀旧,当然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网友C:
来复节省管子,也节省电力,元器件分工明确,通俗好懂,是学习练手最佳的选择,至于实用倒在其次

网友:
很多三极管检波的直放机应该都是没有来复电路的,请老师们解释一下吧,这个我也不太肯定,但是采用一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的类似68-1的那个电路,和易拉罐发的苏联微型收音机(6管的)两管直耦型,采用两级高放的五管机,这几款肯定没有来复电路,而我们常常说的YT-1型三管机我始终都看不出有来复电路,凡是末级采用三极管检波和射极输出结合的电路,我就看不出有来复的地方,向老师们请教一下,是不是管子多的电路没必要用来复呢?
蟃畫6

网友:
来复省一个管子,但因又有再生,则多于一个管子的放大量。联合设计还有一个“巧妙”电路:滑动电路,也会引起失真。
另一方面,为省点电池,多用一个管子推挽而基本不增加放大量,,现在我基本用单端甲类。

网友:
采用三联可变电容,实现两级调谐高放,音质肯定更好

网友D:
我觉得来复电路有优点,管子少噪音小,高低频同用一个管子,低频来复可以更好的AGC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来复电路有优点,管子少噪音小,高低频同用一个管子,低频来复可以更好的AGC控制

来复机的管子用的少没错,但是放大级却不少,因此噪音和几级放大有关,而不是和你用了几个管子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复机的管子用的少没错,但是放大级却不少,因此噪音和几级放大有关,而不是和你用了几个管子有关

我不这么理解,我认为管子越多噪音越大。所谓来复其实从宏观上看是同时放大,高低频同时放大,没什么放大两次的问题

网友:
636再生来复机,单只管用作高频和低频各一次,节约一只管子是因为当年晶体管太贵,为了兼顾高频和低频增益,把调试工作弄的复杂。如把二只管子分别担任高频和低频工作,并处在最佳状态,效果不言而喻,缺点是另件增加成本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来福和直放收音机,两者对比试听,直放声音纯净音质优美动听,而来福声音里就参杂着高频丝丝声,所以 ...

星火6J-3、春雷605-系列就是采用中放兼来复低放,听起来声音混浊不舒服,标准的6管机、7管机就没有这些毛病。在元器件匮乏昂贵的岁月,来复式电路能节省成本增加机器增益,音量和灵敏度比音质更重要些。

网友(2021-01-17):
引用 网友B:
来复再生和很多以前的一些“巧妙”电路一样,是在晶体管匮乏昂贵时不得已而采取的做法,这些巧妙的电路让当 ...

现在晶体管几毛钱1个,想想80年代几块、几十块1个,感到那时后很贫穷。

网友:
过去就叫来复再生,管子贵呀。
复用,谁懂谁知道

网友:
怀旧少管就来复再生(1~3~4);不怀旧只探究中波效果就直放;想灵敏度高就超外差。这是不同玩法。

网友:
直放机是相对于超外差来说的,超再生或许在这两类之外。直放机包括来复再生机、无再生机,所以楼主所说的让人怎么回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复节省管子,也节省电力,元器件分工明确,通俗好懂,是学习练手最佳的选择,至于实用倒在其次

“分工明确,通俗好懂”?您这是说反话么?

网友(2021-04-01):
简单的直放机,来复电路可以强化AGC性能既控制高放增益又控制低放这是很好的设计。

网友:
很好奇,两罐来复直放机的灵敏度大概能到多少m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