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l4800驱动芯片ATX如何改电压

楼主(2020-12-06):
一台DELL  ps5251电源看着做工不错,本想拿来改一下电源但找了很久度没有这个资料。驱动是ML4800 还有KA3501 不知道有哪位大侠改过。

网友:
看芯片资料好像是正激或反激之类的电源,同时还带PFC;改电压看ML4800的6脚是怎么走的。

注意,这个芯片应该是在热端,注意安全;一般在低压输出上有反馈电路,找出来就好搞了,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A:
ML4800是原边PFC+双管正激芯片,KA3501是次级反馈及保护芯片,改可调最好把KA3501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4800是原边PFC+双管正激芯片,KA3501是次级反馈及保护芯片,改可调最好把KA3501去掉。

是直接去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去掉吗?

去掉后,改用431来调压。

楼主:
拆不了ka3501,3501为光藕提供基准。3501功能跟ps223差不多但还是有区别。

楼主:
哪位有ka3501运用电路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