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弄了几个全新的53.5V-7A的电源,能否直接给48V的电动车充电?

楼主(2020-12-07):
请教下各位,弄了几个全新的53.5V-7A的电源,看着做工非常好,能否直接给48V的电动车充电?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充电要限流,电池充电一般是先恒流冲,再恒压,最后检测电流讲到一定程度,完成充电

网友:
可以 但是估计冲的不是特别足!   48v电动车 理论上要57.6V        单个铅酸蓄电池充电电压 最高14.4V     所以应该可以冲到90%以上的电量吧!

网友:
铅酸电池的充电模式一般是三段式充电,恒流,单组14.4V,单组13.8V浮充

网友:
      电源很漂亮,改几伏电压成59伏也很好,就是不知没有7A限流控制如有就好,7A电流也不大,做48V20Ah及以上的电池快充也很好,用定时器控制时间,大约在7A恒流59伏恒压下完成得差不多就断电,涓不涓流就蒙管它,完成了所谓的一阶段二阶段就行。

网友:
出价45元来一个玩玩。

网友:
输出短路就知道是不是恒流了。

网友:
没有限流,电池没电的时候,估计充电初期电流会比较大,电压只有53,电池也充不满
,

网友:
改可调电源

网友:
一般通讯电源改横流恒牙,这个电压在范围内注意限流不保护就行

楼主:
这个能改吗?不会改啊

网友:
调到57,应该很容易

网友:
这电源漂亮,口水 啊

网友:
可以充15串铁锂, 16串 电压 58.4合适。

一般电动车的线路级接插件,都不能承受高于5A的电流, 长期用会发热损坏!

大电流充电,要确认你的电池及保护板能不能承受,

网友:
拆开看有没有电压微调电位器,有的话就可以直接调。这电位器能调十伏左右,想加大范围就换大阻值电位器

网友:
这是机房服务器的电源,输出是负53V 正12V

网友:
张总,买了你的电源还没有测试,但我原来的华为标相同电源测试发现54和12V的电源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可以串联起来用途,这样有65左右,然后,做一个简单的恒流源和电压保险,就🆗了,不过,这批电源不是同一个厂的,不知道一样不一样,需要测试一下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