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灵敏度和场强的关系?

楼主(2020-12-07):
这几天研究了一下卫星接收,发现都是使用场强来表示信号强度,单位是dBW,和我们平时使用的收音机灵敏度uV/m不是一个单位,现在搞明白卫星接收机场强50dBW下的灵敏度一般是多少呢?我们平时接收的收音机信号场强又是多少呢?

网友A:
dbw 是功率单位,不是场强单位。v/m  是场强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w 是功率单位,不是场强单位。v/m  是场强单位。

那为什么卫星使用这个单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卫星使用这个单位呢?

转换方便呀,把输入信号功率乘以输入电阻再开平方,岂不就直接得到了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方便呀,把输入信号功率乘以输入电阻再开平方,岂不就直接得到了输入电压?

假设卫星信号50dBW,输入电阻50,那输入电压不就50V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卫星信号50dBW,输入电阻50,那输入电压不就50V了吗?

有这么大的卫星功率吗?50dBW,100KW?50欧上的电压都要2,236V了!-50dBW还勉强差不多,也有10uW了,这也是个极其强大的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大的卫星功率吗?50dBW,100KW?50欧上的电压都要2,236V了!-50dBW还勉强差不多,也有10uW了,这也 ...

这个应该是覆盖场强,不是天线输入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覆盖场强,不是天线输入功率

这个场强也是用微波功率仪测试出来的,基本原理是将微波功率直接转换成热的传感器输出有效值。所以测试结果就是场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