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接在12伏——20伏稳压电源输出端的恒流附加器

楼主(2020-12-07):
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通常12伏---20伏稳压电源不能给电池充电,在稳压电源输出端与被充电池之间接个开关式恒流附加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不知阿符合

网友A:
只要是个高出电池电压的直流电源就能直接或者间接给电池充电。关键是不能自动控制,需要人守候调整充电状态充满电后人工解除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个高出电池电压的直流电源就能直接或者间接给电池充电。关键是不能自动控制,需要人守候调整充电状态 ...

       简单有效的就是用20V降压型同容量的电流电压可调的恒流恒压DC/DC变换器。

网友:
你说的是PWM开关吧,不如直接上DC-DC模块了

网友:
自己做比较麻烦,网上有现货完全满足您的要求,价格便宜,十几块钱而已:

输入5-30V均可,输出0.5-30V,电流3-4A。恒流、恒压可调节,有充电、充满指示灯,适合给电池充电用。
可降压也可升压,前端随便配个功率足够的大于5V小于30V的DC电源就行了。电源不需要稳压,拿个变压器整流、滤波就行。

网友:
最省事的就是串一个大功率限流电阻。

网友C:
用电源加上DC-DC的恒流恒压模块组成的充电器只能是替代用用,因为它有显著的缺点,那就是快充满电时,电源输出的电压接近电池充满时的电压时,充电电流逐渐减小,使得充电过程过于漫长。

功能完整的充电器应该有单独的比较器,在电池充满电时,由比较器关闭电压较高的充电电源,它就没有电流很小的那个漫长的小电流充电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加上DC-DC的恒流恒压模块组成的充电器只能是替代用用,因为它有显著的缺点,那就是快充满电时,电源 ...

都一样,正常恒压恒流的充电器,当电池电压和充电器电压接近的时候,充电电流就会小,最后接近零,这个过程是免不了的,很少有充电器会对这个充电后期的小电流进行关断,也没必要关断。一般也就测量电流值,当小于某个值,转为绿灯,电池就算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什么电池?锂电池?

准备充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个高出电池电压的直流电源就能直接或者间接给电池充电。关键是不能自动控制,需要人守候调整充电状态 ...

重要的是限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效的就是用20V降压型同容量的电流电压可调的恒流恒压DC/DC变换器。

是的,我本想制作一种通用型,用于适应普通电源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加上DC-DC的恒流恒压模块组成的充电器只能是替代用用,因为它有显著的缺点,那就是快充满电时,电源 ...

谢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一块LM317,接成可调恒流源,整个装在一只药品瓶子里,可以调节恒流大小,可以适应很多种东西充电。一 ...

当压差大 电流1A 317的发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