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柜机难题

楼主(2020-12-08):
格力定频空调开机一秒钟显示E1,面板和遥控不能操作,压缩机启动电容,风机电容都没有问题,管温,环温传感器也没问题,赤片也很干净,佛的压力也正常,把OVC高温保护断开,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师傅是哪里的问题,我初步判断主板问题,

网友A:
E1应该是压力过高,把压力开关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应该是压力过高,把压力开关短接试试。

用表测量,佛的压力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表测量,佛的压力正常

如果压力保护开关坏了,不管压力高低一直常开可以短接试试,与制冷剂压力高低已经没关系了。

网友B:
是制冷还是制热状态,什么时候开始的E1。之前维修过没有,还是先确定是不是系统故障再说!有的空调反复移机,夏天制冷能用,冬天制热就不好用。对应的毛细管不好用也会E1!好多情况呢,系统是系统,电控是电控分开处理就好了!在者分析一下开始E1时机器的变化点是什么,不要盲目处理,冷静分析下,防止故障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力保护开关坏了,不管压力高低一直常开可以短接试试,与制冷剂压力高低已经没关系了。

谢谢,短接过了还是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制冷还是制热状态,什么时候开始的E1。之前维修过没有,还是先确定是不是系统故障再说!有的空调反复移机 ...

还没出现制冷制热,开机一秒钟就出现E1,然后面板和遥控都失效,短接了过热保护,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C:
换个控制板试试看,确定是外机问题还是内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控制板试试看,确定是外机问题还是内机问题。

谢谢控制板应该没问题,开机键还能用

网友:
顺藤摸瓜,对接压力开关处线路在电路板上测量是否正常,不正常往前查线路,
正常查电路板,5分钟搞定该修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出现制冷制热,开机一秒钟就出现E1,然后面板和遥控都失效,短接了过热保护,没有解决问题

绕开控制系统,单独给压缩机,四通阀,内外机风扇供电,短时间试机如制冷制热正常,就是控制板问题,换个万能板就行了。还是那句话电控制系统制冷剂系统分开判断故障。最简单的断开压缩机处供电看还E1不(1秒就E1我头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开控制系统,单独给压缩机,四通阀,内外机风扇供电,短时间试机如制冷制热正常,就是控制板问题,换 ...

谢谢老师,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确定了,主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