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7B+万用表不亮求助芯片芯片型号

楼主(2020-12-08):
福禄克17B+万用表新表用着就不亮了检查主供电芯片48、44脚无供电,检查可能是电源供电芯片有问题,这个芯片省略了前缀查不到,论坛的大神给看看

楼主:
上不了图,我晕

网友:
有主板,说下元件编号多少?等下看看

楼主:
ic 编号U6 丝印是“A24H”’8脚贴片IC

网友:
标一下哪个

网友:
牛屎芯片无爱!

网友:
我也有个15B+不开机了,没有原理图不知道怎么维修。上图中的大电容C21没有电,求高手指点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福禄克坏了,经过仔细检查是电池盒内部接线断,修好就正常了。

网友(2021-01-13):
福禄克17B电路图

网友(2021-02-13):
福禄克17b+图纸保密做的真好,一张图也找不到,加上搞不到单片机程序,这表只能原厂售后修了。

网友:
这表的牛屎有代用品了比较便宜

网友:
17B和17B+用的ADC芯片型号不同,17B和17B+电路图差异很大,调试方法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b电路图网上有,这低端 表也没有单片机。

你到福禄克官网下载17B+校准手册,仔细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程序控制的。

网友:
不光是单片机程序校准,免电位器,还得按校准手册上规定的有标准电压和电流才能校准。业余条件基本上修不了啦。

网友:
这洋个品牌对技术和利益,实施越来越越严格的保护,估计市面上会出现大量无法自己维修的故障机,故障机谁也不敢收了,二手货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