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春雷3P2收音机

楼主(2020-12-08):
最近入手了一台春雷3P2收音机,主要问题一是塑料框架断了几截,二是噪音干扰杂音太大。塑料框架重新粘好了,噪音换了变频管,调低了变频中放级静态电流后有了好转,但干扰杂音仍找不到原因,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另外,2级双调谐收音机中周的调整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A:
        首先要排除环境电磁干扰,
        要区别一下杂音是来自检波之前还是之后。老机的杂音不外乎晶体管变质,电容器漏电,线路接触不良。
        两级双调谐如果没有扫频仪,的确很难调到最佳状态。即便是有扫频仪,要想调到理想的“馒头顶”曲线,有时也很困难,四个双调谐中周总是不能互相兼顾。有时看似调出的曲线很好看,其实每一个中周都没调到最佳,好看的曲线其实是“参差”出来的。但是有时运气好,很容易就调好了。
        遇到难调的情况,我是这样调的:首先断开第一级中周的两个谐振电容,以消除前级的影响。从天线输入信号,调第三中周和第二级双中周,调好后不要再动,打死也不能动。再接上第一级双中周的两个电容,调好第一级的两个中周。这样就像调单中周一样方便了。

网友B:
3P2的喇叭都有个开关小孔,而且框架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排除环境电磁干扰,
        要区别一下杂音是来自检波之前还是之后。老机的杂音不外乎晶体 ...

谢谢您的宝贵经验,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P2的喇叭都有个开关小孔,而且框架都这样。。。

这个开关不知道是否原装的?好象原装的电位器是自带开关的。

网友C:
此机的2只稳压二极管 d3,d4如果开路,断脚你就无法调整了,原厂是使用废三极管,长时间容易烂短!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的2只稳压二极管 d3,d4如果开路,断脚你就无法调整了,原厂是使用废三极管,长时间容易烂短!查查看

查过了,没有问题。现在调整变频和中放级电流,就是调整这里,把这里的电压降下来一些就行了。

网友:
这机成色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调小了噪音减少与消除了吗

减少了,但不完全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调小了噪音减少与消除了吗

现在是中波远程接收时干扰比较大。不过今天下午我在阳台(以前是在室内试机,使用维修电源供电)使用电池试了一下,短波的噪音和干扰并不大,收台也不少,中波只是开关放在远程时噪音和干扰大,放在本地时噪音和干扰已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网友:
一般离开房屋三米,干扰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电池好,声音通透

这种硅锗管混合收音机变频和中放使用了二极管稳压电路,在使用电池供电时,能一定程度上使增益下降趋缓,保证了增益和接收效果。

网友:
拉线转弯处理成圆角度比较好些,直接烫上一段合适凉衣夹铁丝在转弯角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