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换电芯

楼主(2020-12-08):
移动电源,手机充不滿了,容量下降,拆开是5节18650,更换全部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用电池对电池有伤害吗?

电池是并联的,不会过充。
自放电大的电池会影响储存时间,长期不用忘了充电会过放。

网友:
l当年街头有给一次性打火机充气的、有给灭害灵空筒充装的

网友A:
混用电池对电池有伤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用电池对电池有伤害吗?

应该没影响,选择5节电芯容量性能基本相同,放几个月没有自放电,电量充足。

网友:
前两天刚刚拆了一款和这个类似的,没有焊接设备,也没用电池测量仪器,吃灰去吧反正不是一个移动电源

网友:
直接换小米移动电源

网友(2021-01-29):
已经动手改过,不难

网友:
电芯好,啥都好

网友:
一个充电宝可以用好几年了,携带还是5000MA左右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