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来说一下这个摄像头参数

楼主(2020-12-08):
请有经验的来说一下这个摄像头参数  谢谢

网友A:
我不是内行,看大概是:电源直流12V,输出峰峰值1V阻抗75欧,视频制PA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内行,看大概是:电源直流12V,输出峰峰值1V阻抗75欧,视频制PAL。

你是行家。
供电电压12V,输出视频峰峰值1V输出阻抗75欧,视频制式帕尔制隔行扫描制式。

网友:
PAL制式模拟头, 像素估计30万, 反正Video端子出来的估计最多240线。
红外敏感的, 可以感光红外辅助照明。
正面有红外补光版。上面都是红外光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行家。
供电电压12V,输出视频峰峰值1V输出阻抗75欧,视频制式帕尔制隔行扫描制式。

PAL是逐行,隔帧。
NTSC是真正隔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PAL电视标准,每秒25帧,电视扫描线为625线,奇场在前,偶场在后,标准的数字化PAL电视 ...

对,没错。
PAL一帧奇数行,一帧偶数行, 在人眼里就是逐行的。
NTSC隔行扫,所以看NTSC的电视会有明显的黑条。
这其实就是PAL在NTSC基础改进的结果。

两者色彩型号一样,都是叠在消隐新号脑袋上,所以只要梳妆滤波器好,两者色彩是一致的,不会有差别。
只是在大屏幕彩电上NTSC的隔行黑条比较明显。

当然这些都是模拟时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没错。
PAL一帧奇数行,一帧偶数行, 在人眼里就是逐行的。
NTSC隔行扫,所以看NTSC的电视会有明 ...

PAL制又称为帕尔制。PAL是英文Phase Alteration Line的缩写,意思是逐行倒相,也属于同时制。PAL由德国人Walter Bruch在1967年提出,当时他是为德律风根(Telefunken)工作。“PAL”有时亦被用来指625 线,每秒25格,隔行扫描,PAL色彩编码的电视制式。

网友:
fc时代游戏,有的游戏感觉慢一点点,就是把N制游戏插到PAL制的机器上玩的原因,每秒的帧不同,音乐节奏感也就不同,画面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