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关于6P3P推挽电路电源变压器电压太高的问题,先谢谢大家。

楼主(2020-12-08):
大家好;我想用交流高压输出双170伏的电源变压器做6P3P推挽输出,现在的问题是晶体管全波整流后直流电压太低了《240伏左右》,全波整流后直流太高了《480伏左右》,还有的6P3P推挽电路图标注最高供电电压450伏的,我想为了安全供电还是低于400伏为好。请问各位坛友能不能用较大的电阻降压使用?我想按照第二张电路图做,先谢谢提供电路图的坛友。

网友:
高压240V没问题,反正偏压用固定的。240V屏压足够。

网友:
加一个稳压电路,屏流按0.1安,压降80伏也就不超10瓦

网友:
1N4007整流《480伏左右》按第二图最简单的办法是改变两只图上20W滤波电阻的阻值,(没有计算)改后第一滤波电阻功率可能要加大。滤波电容也要适当调整,依次建议用47;200;100微发。

网友:
改为扼流圈输入滤波,电压可以降下来。

网友:
电感输入式滤波。

网友A:
我正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现在板压达到450V,无论怎么加负压板流都下不来。加电子管整流来降压但没有灯丝绕组,额外加变压器又没空间,现在想改成FU7推挽不知妥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现在板压达到450V,无论怎么加负压板流都下不来。加电子管整流来降压但没有灯丝 ...

谢谢大家,我原来买了两个这种变压器《交流输出200MA双170伏还有几个灯丝绕组》,前两天又花45元包邮定做两个输出100伏电流200MA的变压器窜联成270伏输出《还剩一组170伏闲置》,然后用5408全波整流解决此事的。下图120买的红灯尸体改造的,现在还没有完工按照第二张电路图制作的,功率不小。等有时间再单独做一个6P3P小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原来买了两个这种变压器《交流输出200MA双170伏还有几个灯丝绕组》,前两天又花45元包邮定 ...

我是用第一幅图做的,不知是管子的问题还是图的问题。
现在空载直流500多V,带负载后正如图上标注的6P3P板压可以达到450V,用的是从同一台扩音机拆下的同批号4个6P3P始终有一个板流偏大,无论怎么加负压都下不来,继而轻微红屏(黑灯瞎火才能看见微红),导致这台机器使用无法正常使用。
现在想上FU7了,电路图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