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三娃指针表

楼主(2020-12-08):
剁手节败了几块三娃的万用表,最后留下EM7000和YX360TRF。测了一下AD584电压基准,两块表都很准,基本上刀刀压线。当然这个不稀奇,国产老表有的也能做到。但国产表比不了的是,三娃360这种低端型号不用一个可调元件,能够保证批量制造的精度达标,可见其品控的水准。此外三娃表精良的制造工艺也是国产表无法比的。这里很推崇国产老表,但说实在的,老表所谓的做工好,跟三娃、日置等进口表比差得远,模具的精度就不是一个级别,只要不带偏见,这是显而易见的。
哥俩好
10V
7.5V
5V
2.5V
10V
7.5V
5V
2.5V

网友:
说起三娃子,我在矿坛出了不下300块。。。
最多的是88系列和360/361系列,不说用料,三娃子的工艺,哪怕是几十年前的三娃子,比同期的国产表好多了!三娃子几十年前已经做出了灵敏度2μA的有源表,这个我认为是三娃子到目前为止最顶级的指针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highlight=sanw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highlight=sanw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highlight=sanwa

楼主:
不过,我还是认为用PCB开关、贴片之类的现代设计没啥好指责的,抱残守缺对抗时代潮流没用的。厂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有声誉的厂家会在这样的工艺条件下,将产品做得和过去一样可靠,你想想,人家全球那么多用户,如果改换工艺连可靠性都保证不了,不是砸自己牌子吗,Agilent/Keysight、Fluke、Hioki、Sanwa这样的名厂会干这样的事吗?Fluke改PCB开关差不多20年了吧,你见过大面积投诉开关质量的吗?改贴片工艺就更早了,你见过贴片原件不够皮实一过载必烧的Fluke表吗?不说进口品牌了,就说国产表好了。我自己有块杂牌的890数字表和优利德UT52数字表,都是用的PCB开关,杂牌表早就接触不良被我扔了,而UT52还好好的,无论怎么造也不坏。看到了吧,PCB开关和PCB开关是不一样的,作为消费者,重要的要选对厂家。

网友A:
模具精度比以前好,确实是事实,但用料比老表差(日本的表跟他们自己的老表比),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网友: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仅EM7000的阻尼(指针从零到满量程往返一次要十多秒)我就对这款表没好感了

网友:
我也有块三娃指针表,早早就报废了,指针归位不良,应该是轴尖磨损了,没你说的质量那么好,PCB开关经常接触不良,外表面没有刻字是类似油漆一样印字,很容易就磨花磨掉了,可能是我不会用吧,但我的30表47表现在还好好的,还有零几年买的MF85,刀刀压线,和三娃结构外观差不多,也是PCB开关,但精度比三娃高,万用表只是工具,皮实耐用才是根本

网友:
都是贴片零件,稍一过载必烧,除了牌子也就没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精度比以前好,确实是事实,但用料比老表差(日本的表跟他们自己的老表比),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何以见得用料差?就因为用了贴片和PCB开关?这些都是发展趋势,小型化轻量化的需要,Agilent/Keysight、Fluke这些一线品牌都这样啊,贴片工艺的可靠性其实更高。我不认为三娃的表用料越来越差,以上面那块360为例,前两年生产的用的是酚醛板,我这个新版已经改为性能更好的环氧玻纤板了,PCB的走线也比过去更工整,刀位开关的触点均有质量很好的镀金。没见偷工减料啊。

网友:
我看过em7000的视频,他的阻尼表现令我大倒胃口

网友B:
日本三娃万用表的确很不错,准确度和工艺方面都比过国产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三娃万用表的确很不错,准确度和工艺方面都比过国产表强。

是的,现在在产的指针表,也就三娃值得买了吧。国产老表,更多的是情怀,圆过去难以实现的梦。

网友:
能打开看一下吗。

网友C:
只是现在再买指针表,也只有买三和了
有人要说这二100k档都不如47的10K档(15V或9V与3V的差异)
其实要测拼电压导通的3V不如9V,单测电阻或估测漏电流,47或MF10都不如它二(已接近玩具表的电阻档)

也有二款三和,早就不用了。

网友D:
最上面两挡怎么用? NULL那两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上面两挡怎么用? NULL那两挡。

那两档指针在中间,可测正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现在再买指针表,也只有买三和了
有人要说这二100k档都不如47的10K档(15V或9V与3V的差异)
其实要测 ...

散淡师傅的SH-88也很好,可惜停产了,替代型号361TR就差一些,感觉甚至不如360,所以到手玩了两天送人了。

网友:
山上的三娃也不错,价格低廉

网友:
不是一个时代的物品。

好像老的“上海”手表和现在的机械表,有代差是肯定的。而且是几十年的代差。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你这360表的爷爷辈的表,YX-360TR,用料比你这充实多了。

对的,我说的就是开关等等,用料变差了。fluke也不例外,当年的7x系列还用波段开关,后来都改用省料的pcb开关。

不是说,越后来生产的东西/采用的方案,就必定比以前的好。厂家有厂家的考虑。以飞利浦的cd机芯为例,最初期的cdm1、cdm2、cdm3、cdm4,不仅仅是用料远比后期生产的、vcd时代的cdm12充足,而且声音和耐用度都远胜cdm12。

按你的标准,是cdm12更好。可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cdm1才是飞利浦最好的cd机芯。

网友:
output插孔是用于测音频放大器的ac输出电压,接到放大器的output端口,所以标output。

本质上等于mf500的dB插孔——该插孔经过一只约0.1u的隔直电容接进万用表的ac测试电路。与ac档的最大区别是,他能隔断直流,测的是纯ac信号(指针表的ac档其实测的是dc+ac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淡师傅的SH-88也很好,可惜停产了,替代型号361TR就差一些,感觉甚至不如360,所以到手玩了两天送人了 ...

全世界都一样,技术和工艺越成熟,用料就降低了(有把握了)

88是PCB  而那70老表子是陶瓷刀位板

网友C:
7000是有源带放大的,频响1M
没有毫伏档,不能估测纹波电压,
这个很不实用,还不如玩具表加个附件
但能测高频ACV的峰值,跑交流信号还是亮点

阻尼太大,3V 100K档,这是国人用惯国内指针表人最不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0是有源带放大的,频响1M
没有毫伏档,不能估测纹波电压,
这个很不实用,还不如玩具表加个附件

没错,EM7000或者说sanwa的所有指针表都有令人不爽之处,作为使用者当然可以喷,我也来数落下sanwa的不是:
1、和很多人看法一样,EM7000慢得令人发指,不知厂家怎么想的。个人善意的揣测,厂家应该不至于因为技术不济处理不好阻尼问题,或许是有意为之,但这钟故意确实影响使用体验,无法理解。
2、既然你都用了有源放大电路了,频响也够宽,为何不增加交流毫伏档,这样实用性就大大增强,测电源、调试音频电路那些应用场合,笨重的低频毫伏表就可以扔了。当然这会增加一些成本,不过EM7000本来就够贵的,功能做到位,真想买的人也不在乎你再多加点价啊。
3、360TRF电阻缺档,你把OFF档换成X10K档行不行?sanwa表很多型号电阻档都缺档,电流档也分档太粗糙,例如SP-18D,本来好好一个表,测电池和OFF却占了3档,结果弄得电阻和电流档残缺不全。
4、361TR,这块表总算档位齐全了,电阻档9V+3V电池,各方面看似满意,然而出厂校准上似乎出了点问题,测基准每个档都差那么一点,大半格的样子,当然这完全在指标之内,可以无视。不过矿坛这地方不是有追求刀刀压线的传统嘛,这表同一档位的不同刻度位几乎都是差了固定的格数,说明表本身的线性良好,不同档位测同一电压也是偏差同样的读数,说明分压电阻也没问题,那只要校准电表的满度值就好了。可是打开盖子一看傻眼了,人家压根就没有一个可调之处,换电阻吧新表又不舍得。我特别注意到,不同时间段的几位网友反映了相同的情况,说明我这个不是个案。连360TRF和SP-18D这种最低端的表都可以刀刀压线,这里面一定出了点问题,具体原因懒得找了,反正表已经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叫人家的正确的名字三和?,手里一块早年的三和表,皮盒,做工远不是国产表可比的

叫三娃亲切嘛

网友F:
请教楼主:国产的DE-960TR质量怎么样?说是日本游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国产的DE-960TR质量怎么样?说是日本游丝。

没用过,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EM7000或者说sanwa的所有指针表都有令人不爽之处,作为使用者当然可以喷,我也来数落下sanwa的不是 ...

观点基本赞同。
日本很多款指针表有一个共同特点(缺点),就是电阻档缺档,且不说电阻档缺档的指针表在维修应用中大打折扣,就是直接测电阻也会导致一个段位阻值的测量值精度严重下降(指针指示位置太靠近表盘两端,导致读刻度时物理分辨率太低),设计者真是脑子有问题

网友:
还是觉得国产更好,简洁,拆机都不用螺丝,直接扒开,方便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G:
学习中!楼主辛苦了,感谢l楼主分享!

请抽空看看版规。

--
休闲版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444-1-1.html
--
【版规】 综合维修区专用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9369-1-1.html
--
技术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3533-1-1.html
--
视听区通用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6692-1-1.html
--
【注意】专门以灌水获取积分的,一律以最高限额扣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8416-1-1.html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