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水泥电阻3W功率时180度正常吗

楼主(2020-12-08):
电流3.75A,电阻0.22欧,算起来3W的功率,5W的电阻温度居然能到180度,是不是太夸张了?网上查资料水泥电阻最高工作温度275度。要是功率到5W,那引脚的焊锡不是都得化掉?还是买到功率虚标的电阻

补充内容 (2020-12-9 11:33):
还是电阻功率这玩意,和MOS管一样,标称功率是在恒温25度工况下才行

网友:
使用环境热量堆积散不掉就是1瓦都可能化掉

网友:
实际使用应该大3倍。

网友:
可以说是功率虚标,
但想想50瓦的三极管不加散热器5瓦都顶不了也就不计较了。

网友:
功率虚标,或者用料关系

网友:
温度太高了,长时间引脚的锡会融化。

网友:
标称5W的水泥电阻不是说能直接工作在5W状态下,而且是说能达到5W的功率标准,能承受5W时的电流。但是要想长期工作在5W状态的话必须要加散热片,跟三极管是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
大电流要多个电阻并联才好。

网友:
像这样恶劣环境使用的元件最好买多个,然后拆解看看是否假冒,零件不贵,但损坏影响就大了,实用3W功率的电阻最好买铝壳的10W20W的电阻

网友:
实际使用上功率要选的大一点,试试十五到二十瓦的如何,觉得温度不要超过四五十度好一点

网友:
电路设计4时电阻的实际功率应该不超过标称功率的一半。你说的情况很正常。电阻没有虚标功率。

网友(2021-04-16):
也见过一些电源板功率电阻引脚印版都烤焦了,估计是散热不好

网友:
长引脚,加大散热片,螺丝夹紧,还要涂硅脂。可能还得加风扇。
水泥电阻不是这样裸着用的。

网友:
应该是最大的时候,只有1/2的额定功率。
1/3时,可以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