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海燕D322-1的空气双联的减速机构移到没有减速机构的空气四联上去呢?

楼主(2020-12-09):
怎样将海燕D322-1的空气双联的减速机构移到没有减速机构的空气四联上去呢?

网友:
从照片看就是一个附加的机械装置,拆下来装到四连可变电容轴上即可,拉线方向需要改变一下。

网友A:
要在四联上打孔,操作仔细准确,其实只换大轮盘,就相当于减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四联上打孔,操作仔细准确,其实只换大轮盘,就相当于减速了。

     不是仅仅在空连打孔,还要攻丝。这是钳工的活,涉及钻孔尺寸与丝锥。这两个空连都应该按通用标准尺寸生产不用重作,如果尺寸不一致,因为带件钻孔不方便且尺寸不易准确,开长孔不铣就得锉修,这样就需要另做一个四连支架。

网友:
钻孔攻丝M4加装即可。我都加装了四五个了,小体积的放不开还可以附加一块薄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