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这个滤波电路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0-12-09):
如图,像这样的,我计算不出来100HZ,约等也不是100,
哪里错了,请指点

网友:
公式1中,由于C82与C83是一样的,所以算式可简化成以下这样的,代入数值后计算如下:

网友:
你的单位可能用错了,公式中电容要用法拉,电阻用欧姆,我算的结果f=111.4。

网友:
滤波器还是仿真一下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