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值

楼主(2020-12-09):
山东激光大哥介绍的交流互感器,用数字万用表测电阻是150欧左右,随后量了几个做阻抗变压器的电源变压器。我有一个110v变8欧的从有线喇叭里拆的变压器做矿石收音机效果最好,110v端电阻是480欧,而还有一个变压器是1k的效果也不错,用的是32欧的动圈耳机,而那些接220v端是2k到4k的变压器效果最差。
    看来用二极管做的矿石收音机并不是电阻越大越好,也或者是这种4k的变压器应该接8欧耳塞,但是8欧耳塞灵敏度都不行。最让我奇怪的是交流互感器的电阻才130欧到150欧

网友:
互感器内部用的是导磁率很高的非晶铁芯,匝数少电感量大,因此直流电阻小

网友:
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是和其感抗相串联的,总的阻抗等于直流电阻与感抗的矢量和,单纯的直流电阻不说明问题。

用单音频1KHz测试,变压器初级的电感若为1H,直流电阻为100欧,那么感抗为6,283欧,1KHz下的总阻抗是6,283.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