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问几个制作NE602接收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12-09):
最近想做一个接收信号频率为108-130MHz左右,AM制式的接收机,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用NE602的效果好,而且制作稍微简单,于是我找到了一幅电路图。但是我对这个电路有几点疑问。
1.在NE602变频之后,输出的信号为什么没有检波电路?难道已经在IC中检波了?
2.如果按照这个电路制作,接收的频率范围是不是很有限?根据超外差式接收电路原理,接收信号频率与本地振荡频率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差值。所以在调谐时,不仅是调谐回路的电容要变,本振电路的电容也要变,正是因为这样,超外差式接收机的可变电容用的是双联的差容电容器。而这个电路并没有表示出本振的可调电容与接收端调谐回路的电容器有连接,这是为什么?
3.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分析一下接在NE602的6、7脚上的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接变换式(DC式)接收机。按零中频理解就好,也就是本振频率等于接收频率(SSB接收)或和接收频率差 ...

接收AM该怎么办?

楼主:
本振频率用不用改变?是不是不用检波器

网友(2025-02-03):
这文章有些内容被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