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6k3p可以作6p3p的前级推动管吗?

楼主(2020-12-10):
手边只有几只南京产6k3p和6p3p的大八脚管子,能不能用这两种管子搭配做一台音频放大器呢?
请教有经验的老师,有电路图更好。预先谢谢啦!

网友:
6K3P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完全可以,很好的。

网友A:
如果你发了6k3p的输出曲线图,我想我就可以帮你判断,甚至可以帮你设计电路。

网友:
一般遥截止管用作低频使用只要取接近零栅,勿负于-2,都和锐截止管一样,毫无区别

网友:
用个6N8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发了6k3p的输出曲线图,我想我就可以帮你判断,甚至可以帮你设计电路。

这个图应该可以用

网友:
遥截止管,做低放的失真要比锐截止管大。

网友:
用好了没问题,6P3P标准接法需要的推动信号幅值并不大,用6K3P放大可以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应该可以用

哟,论坛几位大神都出面了。

丘比特老师热心给出了输出曲线图。

从曲线图看,如果是我,我就取  屏压100V,栅压0.8V。如何?

网友:
将帘栅压降到70V,栅负压取-1V!

网友:
我做过6K3P推6K3P单端。效果很好

楼主:
十分感谢多位老师的关注和指导!
我已认真拜读了各位老师的帖子,又学习了有关6k3p电子管的知识。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