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较才有鉴别 2SK241 GR全新管VS进口拆机管

楼主(2020-12-10):
左边10只是刚从淘宝买的新管,1.5元一只包邮。
右边3只是去年从淘宝买的拆机管,0.65元一只不包邮。

新管测试指标如下图:

拆机管测试指标如下图:

拆机管上机实测声音很大,而新管的声音还不及拆机管的10%。

请坛友判断是不是买到了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ss越大不是越好么?比如241都买后缀GR的,后缀GR是241系列idss最大的,2sk241y好像是最小的。

要看你的实际用途的,不是说越大越好,Idss大了,结电容也大,影响管子的工作频率上限。

网友:
新管假货打标

网友B:
看楼主测试画面,两种管子一个是J-FET,另一个是N-MOS,又根据2SK241datasheet,2SK241应为N-MOS.所以二手货应该符合2SK241datasheet,新品应该为假冒.

网友:
这所谓新管一眼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测试画面,两种管子一个是J-FET,另一个是N-MOS,又根据2SK241datasheet,2SK241应为N-MOS.所以二手货应 ...

谢谢解惑释疑!

网友C:
俺买的全新427是假货,买的全新998是真货。

网友:
不要在淘宝上买新场效应管,统统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来的这么多假货,市场这样混乱,有关部门咋不管一管呢,都是一切向钱看给弄的,不管黑白,只要挣钱就行 ...

看来现在学习无线电得增加一门课程——真假元件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来的这么多假货,市场这样混乱,有关部门咋不管一管呢,都是一切向钱看给弄的,不管黑白,只要挣钱就行 ...

把低频场效应管重新印高频场效应管字标是他们惯用的手法,见怪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买的全新427是假货,买的全新998是真货。

998是4脚的,没有比较容易带替低频4脚场效应管,所以是真品。

网友E:
Cg=15pF是正宗的假货,真货241的Cg<=3pF。您那拆机管也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Cg=15pF是正宗的假货,真货241的Cg

可是那拆机管的效果非常好,只是管脚有点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g=15pF是正宗的假货,真货241的Cg

应该是不同测试条件下的结果。

测试时,G.S间加的测试电压不同,出来的结果,可能就有差异。

网友:
新管测量时就给出了是N沟道JFET,是一种结型场效应管。而K241,是摸死管,并且是串接管,相当于两只管子。
如果测量可信,则新管是假的无疑。

网友: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X1K电阻档,也可以测量一下新管是不是结型管。结型管的栅极,与其它两个极,是二极管关系,也就是两个PN结。黑表笔接新管的栅极,红表笔接源极或漏极时,PN结导通,阻值为1K左右时,为结型管无疑。

网友:
唉,这年头买个管子都这么费劲,真操蛋。

网友:
MOS管的栅极,与其它两个极,都是绝缘的,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都不导通。如果导通,则属于栅击穿,损坏啦。

网友G:
没必要用这种老管子啊,假货又多。2SK508的性能也挺好的,关键这是量产在售的管子,价格又便宜,零售价才0.6RMB/pcs,还没不会是假货。

网友H:
淘宝卖假货,马云是不是该负责?不能光收摊位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卖假货,马云是不是该负责?不能光收摊位费吧!

马猴子那货负责过么?太高看他的人品了。

网友:
按照手册搭个电路然后用网络分析仪测试,或噪声分析仪测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用这种老管子啊,假货又多。2SK508的性能也挺好的,关键这是量产在售的管子,价格又便宜,零售价才0. ...

查了一下手册,2SK508的Idss有20mA,这个用在收音机上太大了,用在别处或许还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用这种老管子啊,假货又多。2SK508的性能也挺好的,关键这是量产在售的管子,价格又便宜,零售价才0.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不同测试条件下的结果。

测试时,G.S间加的测试电压不同,出来的结果,可能就有差异。

没有那么大的偏差,这种结果就是假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那拆机管的效果非常好,只是管脚有点短。

不在标称状态下测试,结果是不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了一下手册,2SK508的Idss有20mA,这个用在收音机上太大了,用在别处或许还好说。

不是20mA,是50mA。 这是极限值。

2SK508的基本特性与3DJ8差不多,但跨导更高,一个小的负栅偏压就可以将漏流大幅度降低到1mA以下。结型管不都是要加负偏压的么?几百欧的自偏压源极电阻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想买几个BF543,看到大家的发言,都不知道去哪能买到真货了
真是悲伤的事
立创商城没这型号的

楼主:
拆机件是个不错的选择,好用还便宜。

网友:
从外观看,拆机的这个是真的,东芝老版本的印字。
新的这个是刻字,虽然东芝新管子也是刻字,但留意了看字体不一样,所以可疑
真正的2SK241,内部是两个耗尽型MOSFET,cascode接法连起来的,你这个小仪器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现在学习无线电得增加一门课程——真假元件识别

呵呵呵呵。。。岂止无线电?所有领域,全线被假冒伪劣占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查了一下手册,2SK508的Idss有20mA,这个用在收音机上太大了,用在别处或许还好说。

SONY ICF-SW7600的前置放大器用的就是2SK508,完整的原理图我也有:

网友G:
你上立创商城买就好,BF998也有,都不贵,不会假货。淘宝鱼龙混杂,不要去踩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ONY ICF-SW7600的前置放大器用的就是2SK508,完整的原理图我也有:

哦,看来用这管可以玩收音机。谢谢推荐。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上立创商城买就好,BF998也有,都不贵,不会假货。淘宝鱼龙混杂,不要去踩坑了。

看先生的图,我看标的是结型管,非MOS管.2SK508我想应该是SK30的改进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先生的图,我看标的是结型管,非MOS管.2SK508我想应该是SK30的改进型.

2SK30A不是由2SK508改进的,两种管子的用途不一样,不能单纯看Ciss和Crss做比较的。2SK508是专用于AM广播波段的,这个在官方的规格书有详细说明的,可以放心用在短波段,我自己的收信机也有在用。2SK30A常用于DC-AC转换的驱动器或者音频前置放大器,至于2SK30A能不能用于短波波段,我没做过实验不发表意见。还是那个建议,能用量产在售的管子尽量用,尽量不要用老管子,老管子性能没有新的好,价格可能没有新器件的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哦,看来用这管可以玩收音机。谢谢推荐。

至于您担心的Idss过大的问题,2SK508是有三种不同的管子的,分别是K51,K52,K53,您可以用K51这一档的,Idss最小,价格也最便宜。
附上以下图片供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至于您担心的Idss过大的问题,2SK508是有三种不同的管子的,分别是K51,K52,K53,您可以用K51这一档的, ...

谢谢!上力创撸了20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至于您担心的Idss过大的问题,2SK508是有三种不同的管子的,分别是K51,K52,K53,您可以用K51这一档的, ...

IDss越大不是越好么?比如241都买后缀GR的,后缀GR是241系列idss最大的,2sk241y好像是最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至于您担心的Idss过大的问题,2SK508是有三种不同的管子的,分别是K51,K52,K53,您可以用K51这一档的, ...

你好能给个淘宝连接吗,怎么搜到的立创商城没有2SK508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NY ICF-SW7600的前置放大器用的就是2SK508,完整的原理图我也有:

能否提供 SONY ICF-SW7600的原理图? 我的邮箱是: sgeli_sh@163.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给个淘宝连接吗,怎么搜到的立创商城没有2SK508

你参考我在39#楼发的图片搜就可以,搜不到可能是你的立创商城版本不对。淘宝不建议你去,现在淘宝的涨价了,以前我在淘宝店:“盛泰半导体” 买过2SK508,现在它涨价到了1元/pcs了

网友:
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说呢?我在淘宝上买过2SK241和2SK192A,搭电路测试2SK241肯定是假货,2SK192A测下来符合耗尽型JFET特性、IDSS也在范围内,就是不能测频率特性,就当2SK192A是真的;再在淘宝买了拆机的2SK241,测试下来符合耗尽型的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参考我在39#楼发的图片搜就可以,搜不到可能是你的立创商城版本不对。淘宝不建议你去,现在淘宝的涨价 ...

在淘宝可以搜到39#楼一样的图标 ,里面确实找不到2sk508,请问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搜到立创商城,给个网址连接吧,其它店实在不敢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可以搜到39#楼一样的图标 ,里面确实找不到2sk508,请问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搜到立创商城,给个网址 ...

电脑:
www.szlcsc.com

手机:
m.szlcsc.com

网友:
淘宝买三极管骗死人,很多假货,太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脑:
www.szlcsc.com

谢谢你了。

网友:
淘宝买晶体管和场效应管都买怕了,上了许多当,假的太多了。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H:
淘宝卖假货,马云是不是该负责?不能光收摊位费吧!

现在淘宝的负责人叫张勇,已经和马云没关系了......

网友:
立创的邮费有点小贵。

网友:
1996年,就有体会:驻极体话筒粒子,买来的新品往往不如拆机的好用。

几年后,发觉,一些邻居的搂宇有线对讲门铃,故障频仍。细查发现,都是劣质话筒粒子惹的祸,其铝壳与底部的铜箔板周边的一圈,压合处 接触严重不良。接触不良的原因是,省了不该省的地方,它那铜箔上没镀耐腐蚀的贵金属。

那时的所谓拆机,是自己到旧收录机里去拆。

约1998年,从南方邮购2sc1971,   却收到几只假货,损失 100 元。

无奈,跑地摊上收了两台废旧二哥大的主机,里头不光有1971,还有  1972 !
并且,远比邮购便宜。

网友(2024-07-20):
看来我以前买的也都是假货。幸好看到此帖,沾了各位的光,我也上立创买了些 2SK508 屯着慢慢用